U盘装个系统

楼主(2017-01-18):
朋友说上不了网,叫装个系统试试。主机接到手,也懒得试什么问题,毕竟系统用久了,也该换了

大白菜

大白菜

大白菜

大白菜

大白菜

大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系统连安卓手机老是不那么顺利.

可以换手机和软件试试,现在手机品牌太多,有些软件不兼容

网友B:
有点不懂;费了半天劲,却安装了个xp,为什么不安装win8乃至win10?win7的安装比较快,但是,接下来的补丁却让人头痛,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直接从微软下载,简直能够累死人,还是选用360之类的中间人当掮客比较方便些,至少下载要快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懂;费了半天劲,却安装了个xp,为什么不安装win8乃至win10?win7的安装比较快,但是,接下来的补丁 ...

这要看看配置吧,旧一点的电脑只能上个XP,W7转不起啦!!
至今我都没用过W8和W10,不知道是不是受了W7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看看配置吧,旧一点的电脑只能上个XP,W7转不起啦!!
至今我都没用过W8和W10,不知道是不是受了W7的 ...

之所以有此建议,是因为我看你的pe选的是新主板而不是老主板,才有此一说。

网友:
我现在一直用U盘装系统。

网友C:
我都是用移动硬盘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移动硬盘装系统。

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内存卡也可以

网友(2017-02-23):
内存条主板Cpu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D:
我也一直用U装系统,系统打理好后,通常会用冰点封起来。

网友E:
许多年前装机已不配置光驱了,旧机不用U盘也行,先在系统盘装上PE硬盘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用U盘ISO转,提示找不到驱动,拔插换U口还是没搞定.

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用U装系统,系统打理好后,通常会用冰点封起来。

这是什么技术,还请指教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许多年前装机已不配置光驱了,旧机不用U盘也行,先在系统盘装上PE硬盘版。

如果是系统损坏还是得用u盘

网友:
U盘装系统很方便的,我一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系统损坏还是得用u盘

也可用U盘启动,把PE装到C盘,再直接用硬盘上的PE。毕竟硬盘比U盘快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技术,还请指教12

冰点还原精灵之类的软件,我用的的影子系统。

网友:
电脑连接手机应该装手机驱动啊

网友:
U盘装机比用光盘携带方便,速度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