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口管的一些事

楼主(2017-01-18):
     经常看到论坛上云:进口管功率大,电流大,体积小等说法,这是真的吗?
     1、管耗:例如TIP42管体积小,Pcm达65W,Ic为6A,使国产3DD15甘败下风(Pcm达50W,Ic为5A)。本人去年实作中无意对此进行了比较:本人作一串联稳压电源,TIP42是我最中意要做调整管用的管子(原因是体积小,好安装,功率大,电流大),该稳压电源输出电流500mA,最大管压差5V,试验时压差为5V,耗散功率仅2.5W,首先上场的是TIP42管,未加散热器,结果不到一分钟时间就闻到一股塑料味(室温12度),赶紧关机,烫手,连1秒都放不住,换上DD01管(不加散热器功耗仅1W)未加散热器,结果同上;换上3DD100管(Pcm25W,Ic为1.5A),未加散热器,坚持2分种,手摸感到烫,但可放上几秒种,又换上3DD15管(次品,在上海出差买的,一只0.5元),未加散热器,也很烫,估计是Vces太大的原因,最后出场的是3DD7(Pcm达75W,Ic为7.5A),未加散热器,时间长达30分无事,仅可感到烫但手可长时间放上。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名鼎鼎的TIP42管最差,后查到资料:国外大中功率管的Pc值是在环境温度为25度,但散热器无穷大且不管散热器温度时的值(有无穷大散热器吗?不管散热器温度还有意义蚂?),而国产管是在环境温度为25度,管子加散热器后,如果此时散热器温度为75度(硅管)或55度(锗管)【靠近管子处测量】,这时的管耗值就为管子的Pc值,这时散热器面积就是手册上规定的值。如3AD6,不加散热器时为1W,此时在环温为25度,加144*144*3mm铝板做散热器,散热器温度为55度,这时的管耗10W就是该管的Pc值。
     2、集电极电流:这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在做恒流源时(5mA,c——e间电压为13V,管耗65mW),刚开始选s9015(Pc为0.625W,Ic为100mA)制作,结果工作一分左右管子发热(室温12度)后又用c9015(Pc为0.4W,Ic为100mA),换了十几只还是一样,最后采用国产管3AX31管,管耗比上述要小得多,电流略大,但一点也不发热;另一例是测试s9014或c9014管Hfe,开始设计电路时用2mA电流,因此用2mA电流测试,后更改设计,采用4mA电流测试,结果管子的放大倍数下降较大,由300多降到200左右,最后采用3DG8。按理100mA集电极电流用区区4mA电流放大倍数不应降这么大,区区5mA电流,管耗仅65mW,在这么低的环境温度下都发热,确实感到不可思义。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因还是进口管的测试条件与我国不同。国外管的集电极电流是管子内部引线可承受的最大电流,而国产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是hfe下降0.7倍时的集电极电流,这也是为什么老式3AX81(0.2W,0.2A)管在有变压器功放,电源电压为9V却可以输出1.8W功率的奥秘(本人原实测过及计算过在这么低的电压下,最大电流可达0.28A。
因此用国外管换国产管要用比国产管管耗至少大一倍的管子,电流也要大得多才可以。

网友:
有一定意义,但楼主把金封管和塑封管不加散热器比较,是不公平的,应该在散热面积一样的情况下比较,更有说服力。

网友:
记住一个法则:管子芯部的热量要传出来!发热与散热平衡时的温度才是对你有用的。管芯是硅,全世界差不多,把管芯装到基座上工艺会有差异,全世界也差的不多,管基金属都是铜也差不多,凭什么进口管小还功率大呢?到了150度的温度国产进口都不行了,这个是法则。所以能到手的管子管基越大越好。由此我的法则,看重量,不放心砸开看看鬼片面积。不放心拿个固定的小散热器,把管子装上,通个相同功率测散热器温度,散热器越热的管子散热越好,有红外测温仪最好。

网友:
3DD15不加散热片能工作是因为管壳大,自身散热不错,早期进口黑白电视机电源管就是小塑封管,多少年也没事,当然散热片要够,原装管子夏天抹点唾沫都冒泡也没事,国产3DD系列到不了这温度就烧掉了

网友:
楼主估计是搞错了,不带散热片,同样参数,同样功耗,管子热的好。越热越好。

网友:
       大功率管必须加合乎要求的散热片。塑封的C极是金属壳体的不加云母片与导热硅脂,否则要加。至于国产与进口管没有可比性,因为其技术参数不同。彩电的行管故障率不算高,大多是过压击穿。电源调整管有因为负载故障过热损坏的现象多些。至于功放集成电路与厚膜电路的散热问题这里不谈了。
       下面是大功率低频三极管散热问题的说明(金封管)。(光线不好,手还颤抖,了解个大概就可以了)晶体管手册中都有最高环境温度以及各大功率管热阻这两个基本参数供选择制作散热器用。

网友:
挺楼主,继续做几个加散热器的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迷糊了,到底热不热好呢

肯定是热的好,同样的功率,发的热量一样,散热片或表面温度越高(同样的面积),散热量越大,管芯的温度就不会升的过高。

网友B:
意思进口管有点“虚标”看着指标大,把测试条件改成国产的数据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进口管有点“虚标”看着指标大,把测试条件改成国产的数据就掉下来了。

       你的理解非常对。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不是虚标,而是测试条件不同,本贴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用进口管代国产管要注意在Pc、Ic上要比国产管要大才不至出现问题。至于前面讲的例子是本人遇到后开始不解后通过查资料才得知,是因为测试条件不同而造成的。
      至于其它的对比不公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看懂意思,对比是公正的,因为它们的不带散热器的值是相同的,最不公正的倒是DD01。本人这个管是80年代中期购买的,那时国内在管子上根本就没有造假的条件,另一只做高压稳压器击穿了,还有2只TIP41C还在那放着。

网友:
      进口管与国产管电气参数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其体积相差较大。(贴片件除外)。比如塑封的3DD15。可是进口管不会因其体积小,散热片也不大而容易损坏。比如开始进口的小日本520元的12寸黑白电视机故障率特别低。而国产3DD15E金属行管损坏率非常高。
      不能因为存在差别就用参数几乎相同的两只管代替一只。主要还是要在反压的安全系数以及散热上做文章。散热不足是自讨苦吃。
这是大以前为修理机器用的临时散热器。(F1;F2型)。塑封只要管脚尺寸极性固定孔合适不用临时搭接。 那个黑方铁块是用作DIY与修理台式电脑临时的散热器,平时可以做铁砧用。
      对晶体管的代用功率,电流存疑的话最好是增进散热效果来解决。(方法很多,可以灵活运用)。

网友:
功率管的最大集电极电流一般是饱和状态下测得,当饱和压降达到规定值(一般0.9-1.1v,数据中有注明)时的电流为最大集电极电流
硅管的最大电流与芯片面积无关,与电极的边长成正比,故硅功率管的电极多呈“叉指”形,为的就是增加电极的边长

网友:
TIP42的封装是TO220吧?凡是TO220封装的,无散热器使用都不能超过0.25W的管耗,就是这0.25W,手摸也会感觉有好几度的温升。楼主的管耗已经达到2.5W,而按datasheet中关于功耗的要求,无散热器情况下最大功耗是2W,此时的芯片结温已经达到或接近150摄氏度,焉有不发烫之理?这真是胡闹了。

其实这跟国产或是进口的没有关系,国产管在七十年代中即已开始实施与国外相同或相当的热阻测量方法,这方面无须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