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万R6441万用表的一个零件烧坏了那个朋友能给说一下规格型号,谢谢!谢谢!

楼主(2017-01-18):
爱德万R6441万用表的一个零件烧坏了那个朋友能给说一下规格型号,谢谢!谢谢!
具体位置如图所示,谢谢!

网友:
该零件周围有什么符号?去38度咨询一下可能有惊喜

楼主:
谢谢2楼朋友,本坛有知道的吗,位号大约是R16。

网友:
R16是那个铜丝分流电阻吧。 仔细看一下

网友:
垂直拍一下

楼主:
垂直拍了,朋友给看看,谢谢!

网友A:
晕,还真是16.看不准了。您这个是啥牌型号表?麻烦您来个大图吧,大家好着一样表或者图纸看下了,

网友:
现在哪个档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拍了,朋友给看看,谢谢!

跑一趟电路大概也可以看出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元件了,最好能找到电路图。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使用正常,可能是还没有发现故障是什么,发现这个零件烧坏了只是想把它换新了,谢谢大家。

网友:
件烧坏了件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还真是16.看不准了。您这个是啥牌型号表?麻烦您来个大图吧,大家好着一样表或者图纸看下了,

型号图片如下,发现烧坏零件是串联在200ma档位的专用插口线路中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型号图片如下,发现烧坏零件是串联在200ma档位的专用插口线路中的。

型号图片如下

网友:
不怕大家笑话,我还真没见过这个牌子的表,网上搜一下没搜到图纸,如果各档位正常的话,看标记应该是个保护电阻吧,类似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前者过载给坏了,烧断了? 但压敏电阻不是这个标注法啊。还是请大家一块研究吧,坛子里高人有的是。我也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可能是大点的检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