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推挽改牛推兼倒相成功,得到了惊喜

楼主(2017-01-18):
经海版和热心坛友帮助,我将13年底做的6C5P前级、6N7P长尾倒相的6P3P推挽机改成了牛推兼倒相的6P3P推挽机,结果得到了意外惊喜。改装过程基本如下:
1、牛采用1+1:2+2(1K:4.5K)的输入牛,这个牛原来用来推300B的,拔下来用到这里了。
2、仍沿用原来的6N7P做电压放大,采用超线性接法也略感增益不够,未接大环路负反馈。
3、用6N9P替换6N7P,增益得到了显著提高,即使采用三极管接法,也够用,未接大环路负反馈。

体会:
1、用牛推兼倒相的电路平衡性非常好,只要牛够好,放音效果非常好,胆味儿十足(未接大环路负反馈)。我采用的牛标称頻响指标为:600欧10Hz——35KHz  -3dB。
2、使用6N7P及6N9P,均需要重新调整栅极负压,一个是-4V,一个是-2V。经过这次实践,对负压调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基本能够应付装机折腾了。
3、海版及热心坛友的帮助,使得改装工作少走了好多弯路。在矿坛多向专家请教,是胆机烧友进阶的捷径。我请教的帖子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5974-1-1.html
在此感谢海版及热心坛友,祝春节好。

下面看图:

楼主:
先把文字发上去,不然不小心这么多字白打了。
下面这两张图是用6N7P的,牛倒相使得推挽电路非常简洁,根据香炉定律,鬼少声音就好。

楼主:
换6N9P的时候,借用了下面这个电路,向电路的制作者表示感谢。

网友A:
又学一招:就是把推动牛下面直接装八角管座,直接像电子管一样插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学一招:就是把推动牛下面直接装八角管座,直接像电子管一样插在上面

对头

楼主:
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电路的音量电位器怎样加?一般的牛倒相平衡电路是做纯后级使用的,但由于我使用的牛是1:2升压牛,切使用6N9P后增益足够大,因此我在牛的前面加了100K的电位器用,采用非平衡输入。但我查找有关资料,似乎电位器放在牛的后面也可,电位器接法向下图那样,不知这样是否可行?我没敢试,快过年了,见好就收手了,不折腾。

后续计划(年后):
1、由于我用的输入牛是1+1:2+2的,因此可以折腾一下平衡输入,还不知道什么音源可以平衡输入呢 ,这个计划看来是远期的。
2、折腾6N9P。不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个管子,可能是那个玻璃罩子里的内容太少,管子长得不好看。以后找个高放大系数的管子把它换掉,估计6N2就可以,年后论证吧。
3、给坛友拜个早年。新年做新机,鸡年做胆机。

网友:
漂亮,手艺了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文字发上去,不然不小心这么多字白打了。
下面这两张图是用6N7P的,牛倒相使得推挽电路非常简洁,根据 ...

把机壳上两遍木蜡油。要不这种浅色木材很容易脏的。

网友:
这是什么木头?我也想要呵呵

网友B:
非常漂亮,这种牛倒相听感如何?

网友C:
输入变压器2次绕法能说说吗。2次连接是头尾还是头头尾尾,画个草图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变压器2次绕法能说说吗。2次连接是头尾还是头头尾尾,画个草图也谢谢!

输入变压器是买的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变压器是买的成品。

噢。原来不是自己干的,明白了。

网友:
输入牛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漂亮,这种牛倒相听感如何?

个人认为,主观感觉,挺好听的,比未改装时的长尾倒相好听,也耐听。
其实听感这东西是不好描述的,自己听着好就好。但有对比的听感还是能说明点问题的。我曾经在音响展上对比听过多家胆机的声音,为了展示我想厂家搭配的音箱也应是他们认为最合适他们的胆机的。经过多次重复比较,我认为整个音响的胆机只有一家的声音才适合我。可见胆机是个很个性的东西。在这里我不好说出胆机的品牌,但我可以告诉你这台胆机不是国内制造的,也不是国外名声很大的品牌,我都没听说过的品牌,胆机是推挽机,外观很朴素,听之前我甚至都没问是哪儿做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也就是想说,玩单机其实就是玩个性,喜欢胆机的人也应是是很个性的,自己喜欢听的声音就是最好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