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慎用ahci

楼主(2017-01-18):
所谓老,是指例如:945,965,g31之类而言;举例:intel的965板,在使用sata硬盘时,如果你曾经设置并使用过ahci,在你更换为别的盘(不是新盘)时,很有可能连bios也进不去,那是因为主板已经认准了原来那块ahci盘,需要用它的信息来引导系统,否则,不予理睬。intel的bios将考验你的耐心,需要等待相当长时间才会出现开机画面,并且你要立刻不失时机的按下f2修改bios设置(改为ide放弃ahci);所以,还是新主板使用起来要顺手得多,没有这么多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AHCI 驱动打包到 WinXP/2003 安装盘里边,方法随便问问度娘就知道,很简单。

这并不涉及什么驱动的关联,而是老主板的ahci不完善的事;加载ahci在新主板已经是早已解决了的方案,而早期的老主板,还需要根据各个不同的物理盘来定制加载方案,所以,就引起了前述问题。
另外补充一点:不是非得用ahci,在固态盘流行的时下,使用老主板把sata作为ide来使用对系统来说无任何影响,在速度方面也丝毫不慢,与其在那里别别扭扭的使用ahci,还不如利用原有的遗产。

网友:
BIOS又不需要硬盘来引导……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道你遇到是不是个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主板就没有achi,

所以说楼主遇到是他自己的965板子遇到的问题,然后顺势推算再之前的板子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什么客观性。

网友C:
这就不是一个主板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AHCI的驱动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一个“Xp”所具有的问题。
       在这些主板上安装Windows Xp系统,就必须要在安装阶段就载入芯片组的AHCI驱动程序,否则就无法识别SATA界面的硬盘而造成无法安装。
       而坑爹的是:这AHCI的驱动程序必须要从现已经淘汰的软盘中才能载入,且“手续”显得繁琐,大多人已经不掌握这其中的要点和步骤,就妄下“只能使用IDE模式(兼容模式)的一个显然错误的结论”。
       到了Windows 7的时代,由于windows 7的安装程序能够自动载入AHCI的驱动程序,这个繁琐过程才彻底告一段落而消失,安装变得异常地轻松,以致这AHCI还需要驱动程序的事基本已经被极大多数的人所遗忘了。

网友A:
ACHI 并不锁定具体的系统硬盘,只需要换上去的系统硬盘中的系统也是装的 AHCI 驱动即可,比如将 965 主板上的一个 Win8 系统硬盘插到另一块 945 上,两个都是 AHCI 驱动的,那么就没有问题,不存在必须原来那块硬盘这个说法。

*是否支持 ACHI 也和北桥无关,仅和南桥有关。ICH7DH 支持 ACHI,大多数 945、G31、G41 并不搭配这个南桥,所以不支持 ACHI

锁定硬盘的是 UEFI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而坑爹的是:这AHCI的驱动程序必须要从现已经淘汰的软盘中才能载入,且“手续”显得繁琐,大多人已经不掌握这其中的要点和步骤,就妄下“只能使用IDE模式(兼容模式)的一个显然错误的结论”。

可以把 AHCI 驱动打包到 WinXP/2003 安装盘里边,方法随便问问度娘就知道,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AHCI 驱动打包到 WinXP/2003 安装盘里边,方法随便问问度娘就知道,很简单。

但是较新的芯片组已经不提供XP的AHCI驱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是较新的芯片组已经不提供XP的AHCI驱动了

别逗了,Win7 都不能安装到最新的主板(芯片组)上了,你还和我说 16 年前的 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HI 并不锁定具体的系统硬盘,只需要换上去的系统硬盘中的系统也是装的 AHCI 驱动即可,比如将 965 主板上 ...

实际上,Intel从865芯片组开始就已经铺开了SATA之路。
“865”主板采用了“82865PE+82801EB”的芯片组,而“82801EB或支持RAID的82801ER”即就是“ICH5以及ICH5R”。
ICH5提供了2个SATAⅠ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别逗了,Win7 都不能安装到最新的主板(芯片组)上了,你还和我说 16 年前的 XP

我只是说较新……再过两年我们单位可能会出现无系统可用的尴尬局面,因为不允许用Win10和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较新的芯片组已经不提供XP的AHCI驱动了

是这样的。
新型芯片组取消了Xp系统的支持,也就不提供Xp的AHCI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不是一个主板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AHCI的驱动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一个“Xp”所具有的问题。
        ...

你说的是让老xp在不不具备ahci驱动的情况下,装系统或者改变从ide突然选择了ahci开不了机的问题,楼主所说的是换了硬盘,连bios都进不去,不是一个阶段哦

网友E:
认为楼主说的有点玄乎,没遇到过。就像楼上几位说的,老的主板bios里就没有AHCI选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说较新……再过两年我们单位可能会出现无系统可用的尴尬局面,因为不允许用Win10和win8……

为啥不让用8和10,如果是赤匪所谓的泄露秘密,那么所有微软的系统都有可能,管他xp还是1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让用8和10,如果是赤匪所谓的泄露秘密,那么所有微软的系统都有可能,管他xp还是10

因为政府机关不是不让采购win8、10么,我们就保持一致了。因为win vista、8、10的可信计算是捆绑微软自己的,不能用第三方的,对于需要额外加密的地方,没法使用国内自己的可信计算系统,必须用微软的,这就不安全了,不过对于个人来说没什么影响。

有些涉及保密的地方,不仅硬件和网络是隔离的,还要用一套专用的加密系统,要是没有秘钥,里面的文件你拿出来了也打不开。

网友:
这个还第一次听说硬盘影响BIOS进入。Intel主板本来问题都多,设置也少。这板子多数都是品牌机使用,针对硬件设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因为政府机关不是不让采购win8、10么,我们就保持一致了。因为win vista、8、10的可信计算是捆绑微软自己 ...

难道一直使用xp?较新的硬件别说xp了,就是win7都没法完全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难道一直使用xp?较新的硬件别说xp了,就是win7都没法完全支持

win7是没问题的。但是更新的硬件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单位不是那种单位,而且也接触不到那么好那么新的电脑。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in7是没问题的。但是更新的硬件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单位不是那种单位,而且也接触不到那么好那 ...

b150或者z170芯片组的板子,直接装win7,由于不带100系列的usb驱动,可能usb鼠标键盘都不认,usb装win7也是扯谈,除非给安装包打补丁,别说什么ghost win7这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b150或者z170芯片组的板子,直接装win7,由于不带100系列的usb驱动,可能usb鼠标键盘都不认,usb装win7也 ...

三位数这么新的芯片组还没见过。今年单位新进的电脑还是四代处理器的。所以现在win7还看不到问题,等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我又不是负责装电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位数这么新的芯片组还没见过。今年单位新进的电脑还是四代处理器的。所以现在win7还看不到问题,等到时 ...

现在都有270芯片组了,100系列不算稀罕。另外,程序员出身的老板喜欢新硬件和新系统,认为执行效率更高,当然,相应应用软件也要更新,别上了win10还想跑office2003和cad2005。为了断掉xp和win7,干脆启用uefi secure boot+GPT磁盘,平时用的几个软件装完要个把小时,想偷偷装回win7就会耽误工作,把gpt转到mbr磁盘则有丢失数据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有270芯片组了,100系列不算稀罕。另外,程序员出身的老板喜欢新硬件和新系统,认为执行效率更高, ...

我们单位用的软件又不能说换就换,现在用win7我还得挂个虚拟机。很多行业软件对新系统很不友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单位用的软件又不能说换就换,现在用win7我还得挂个虚拟机。很多行业软件对新系统很不友好的。

如果是ug-cad之类的软件,直接升级到最高版本。如果软件实在特殊,不兼容高版本系统,那是做软件的用了太多非标windows api。还有就是需要sql2000或者很老的oracle数据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认为楼主说的有点玄乎,没遇到过。就像楼上几位说的,老的主板bios里就没有AHCI选项吧。

手头的A6 pro v1.1主板就没有AHCI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头的A6 pro v1.1主板就没有AHCI的选项。

对于这种很早期的支持SATAⅡ的采用Nvidia芯片组的主板,只要接入SATA的硬盘,BIOS即会自动予以识别。此时只要进入BIOS正确选择SATA的模式即可使硬盘正确运行在SATA模式之下。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GPT分区的主板挂了GPT分区的硬盘,然后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