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篇自己以往曾发表在《电子报》上的文章————在适当条件下会致命的强排式燃...

楼主(2017-01-18):
笔者以其亲身经历讲述差点死于强排式燃气热水器的事情及事后分析。
笔者2016年1月2日晚准备洗澡,穿着塑料拖鞋进入浴室,先将淋浴喷头放地上准备将淋浴器管路的冷水先排出,等热水来了再将淋浴器插到墙上。此时塑料拖鞋还是干的。将墙上的热水龙头打开,拿起喷头用手触摸放出的水等待变热,在此期间拖鞋被部分淋湿,笔者明显感到水是麻手的,随着拖鞋的越是打湿,水淋在手上越是麻手。心里一惊,什么问题?就去关墙上的热水龙头,可怕的一幕差点要了笔者的命,就在手触及龙头的一瞬间,被强大的电流打得全身肌肉发颤,幸好及时缩回了手,心脏急跳持续了一两分钟。笔者赶紧披上睡衣看热水器的漏电保护并没有跳闸。拔掉了热水器插头,拿万用表测接燃气热水器插排的三根线之间的电压,火线与零线间有220多V,火线与地线间只有几伏,零线与地线间220多V,说明家中的地线带电。笔者遂用备用的纯正弦逆变器,用电池供电洗完了澡。
第二天上午为了验证是家中漏电还是共用PE线的其他人家出的问题,遂将入户的PE线剪断,拔掉家中所有电器插头,再测家中地线分别对火线和零线的电压,可以判定家中地线基本处于悬空状态,测入户那根PE线依然带电。遂马上联系了供电部门,供电部门高度重视,马上派人找出了原因,原来是底楼门面有一家的电器漏电,供电部门的临时处理措施是将这家门面的PE线从汇总排上剪断使之与大家隔离,并叮嘱了这家的所有电器外壳将带电,也不知是这家漏电太严重烧断了PE线的接地点,还是PE线的接地点早就断了。笔者要求供电部门慎重处理好接地点,这关系到用大家的生命安全。估计这一两天也处理不出个结果来,为了安全,笔者还是暂用逆变器供电使用热水器吧。
事后分析,
由于强排式燃气热水器对强制空气流动的要求,都有一个功率较大的风机,一般是一个40w左右的交流风机,因此一号电池根本无法驱动,所以一般强排式热水器都是用公共电网提供的交流电源,一般也采用三线插头,即机壳和公共电网的PE线相连,并辅以漏电保护,热水器内部的加热铜管等都直接与机壳相连。笔者所居住小区有的供电网络是三相五线制,笔者没有统计有多少户人共用这根PE线,PE线之所以带电,是PE线接地端与大地断开,又恰在此时共用PE线的某户人家里有火线搭到了PE线上。又或因某设备漏电严重,大电流将缺少维护的PE线接地点烧断,等等,要分析的原因非常多,涉及供电部门,当初的施工部门,后期的地线维护等等。
燃气热水器本身有漏电保护却没动作,因为漏电保护只对接在其后面的用电器漏电起作用,像这样电流是通过地线传过来的。热水器自身并没有漏电,也就是说流过漏电保护器的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没有产生差异,所以热水器的漏电保护器就不会动作。因此笔者想到的解决方法是
1.        加粗PE线,接地点施工时要尽可能减小接地电阻,注重连接的可靠性,即使有大电流流过PE线也只是烧断漏电处的火线保险或者使其空气开关跳闸。PE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断!
2.        各家用电户入户处强制安装漏电保护,这样,任何一家有漏电就可切断这家电源,不至于这家漏电危及共用PE线的所有人。
3.        燃气热水器厂家能否考虑到这种危险,将燃气热水器设计成悬浮供电即隔离变压器供电,与公用电网彻底脱开。几十瓦的隔离变压器也就几十块钱吧,成本不会高出多少。笔者已订购隔离变压器准备用于家中燃气热水器。
随想:解决方案的1、2实施起来都有难度,原因你懂的。呵呵。以往修建的很多小区并没有每户都安装入户的漏电保护,笔者的小区就是,从入住到现在已有十二年。接地线估计也没人维护。有些设备的漏电并不被使用者察觉(如外壳完全绝缘的电器),这种漏电会让入户的漏电保护器频繁跳闸,用户也搞不清家中到底哪个电器漏电,却烦于频繁的跳闸,遂将漏电保护拆除的也有。本来在于保护安全的一根PE线却差点成了杀人线。没办法,只好自己想法解决,给热水器弄个隔离供电。笔者庆幸PE线带电发生在洗澡之前,如果漏电发生在洗澡过程中,那时人体湿透,双脚接地良好,估计多半会死人的。越想越后怕啊。坚决要将热水器和电网隔离。笔者发稿时相信相关部门正在妥善处理这个漏电事情,公共PE线的安全牵扯无数家庭。
                十几年前的热水器清一色一号电池供电,与电网彻底隔离的。相关部门对PE线带电也不是很重视,因为不会引发什么事故。随着这两年强排式燃气热水器的普及,如再不重视那根PE线肯定会引发很多触电身亡事故,一般人都是买回家插上电就用。特别是那些年久,供电网络疏于维护的环境下更易发生事故。
                在老供电环境下,如果电网根本就没有PE线反而更安全,此时靠热水器的漏电保护提供安全。
                解决办法还可以有一条:改装一般三相漏电保护,但市面上成品的三相漏电保护其内部控制电路的供电可能是380的,要用于单相估计要改动内部供电电路,先暂且称这个漏电保护为单相三线漏电保护。这样把PE线电流一并纳入漏电检测范围,这样,所有接在这个漏电保护后面的用电器就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这个系统有任何对外漏电就会同时切断火、零、PE线。再在三线保护的后面再加接普通单相漏电保护,以防止系统内对PE线漏电造成对PE线的冲击。但这个造价好像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行单相三线制非常危险,一旦有一个电器漏电,所有电器都不能幸免,并非楼主这一例。本来是为了安全,却把 ...

电力部门现存的各种各样的规范不是想改就改的,再过20年也未必会考虑到您这种想法,或许根本就没机会提出来考虑。

楼主:
当时就跟报社说明了有没有稿费都无所谓,关键是要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危险。所以我想应该不存在版权的问题。不过报社还是给我寄了70元的稿费,呵呵。

网友:
关键还是接地不可靠。综合接地的阻值要求1Ω以下,还有楼座总漏电断路器,要具备这两种保护措施,是不会发生以上问题的。还有就是浴室的局部等电位联接(LEB),一般是做不到的,如果做上,你也不会遭受电击。

楼主:
现在的很多地方建房子都在卧室、厨房、客厅几个地方分别引出等电位体了,等电位体其实就是把整栋房子的钢筋在修建房屋时就连在一起了,然后每家分别从钢筋上引出几个连接点。这样的话,电器外壳如果连接了等电位体,即便漏电也会伤人。可惜原来的老房子没考虑到这些。

网友:
这个关键还是接地不可靠。

网友:
愚以为在PE线带电状态下,仅接入LN端的隔离变压器还是未能排除途径热水器给水的水流和浴室地表间的电位差。真是处处有危机啊。

楼主:
隔离变压器是能隔断热水器和公共电网的连接的,当然前提是不能再使用PE线。

网友B:
你这地线漏电供电部门能管还真不错,我这儿根本就不管!我这儿小区原是企业自建的小区,原小区供电都由企业单位自己管理,东北国企单位这这种小区很多。随着国企改革,去年小区供电设施也交给了国家电网了,所有小区供电都是接手的国电部门从新铺设改造的,改造后我就发现我家燃气热水器带电,拿万用表一测地线对零线有80伏的电压,赶紧给国电打电话反映情况,国电来人后查了一圈也没查没明白哪家漏电,当时我也跟着查线了,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线路改造时他们把整个单元的地线当废线给抽走了,就是这个单元没地线。问他们能否能从新穿条地线过来,他们说放线改造时就没地线,只有“三火一零”,原有地线也是你们原企业自己铺的,现在铺不了了,然后给了我6米电线让我自己将热水器外壳用此线接到暖气线上,这就是我们国电专业人士给我出的主意,真是无语。没招为了安全我只有按这个主意将热水器的地线接到我家的暖气管上了,目前是测热水器是不带电了,但心里老实没底,这样做到底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地线漏电供电部门能管还真不错,我这儿根本就不管!我这儿小区原是企业自建的小区,原小区供电都由企业 ...

公共电网地线的安全性确实没人重视!我居住的这栋楼到现在都没人来处理地线接地的问题。估计要在这上面死掉很多人才会有相关部门重视。处于自保的目的,还是建议你买个隔离变压器把热水器和公共电网隔离。公用的PE线千万别用了,从家门口就剪断。市场上现成的隔离变压器都是将输入的PE线和输出端的PE线接到一起的,这个千万要剪掉去掉。
    入户的地方(家门口)一定要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家中任何电器漏电都会断电保护的。热水器一般自己都带有一个漏电保护开关,不用另外设置,千万千万千万别再让那根公共PE线接到自家电器上!这根PE线到底安全与否哪个负责?

楼主:
供电部门高度重视是起初的表象,到后来也没人管,不理解这个社会。

楼主:
我另外发个贴,把自己做得隔离安全措施让大家看看。

网友A:
施行单相三线制非常危险,一旦有一个电器漏电,所有电器都不能幸免,并非楼主这一例。本来是为了安全,却把公众置于危险之中,所以,还是建议施行两线制,配上漏电保护,较为安全。我估计电力方面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其实最终还是钱的问题,如果电力部门出面普查用户接地安全,并妥善做好地线的话,会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如果摊派到各家各户,估计会有九成的用户不会交钱。政府方面我也过问过态度,是:“全民动员,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到底哪个管?我勒个奶奶,自己没动手能力的找观音菩萨可能更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力部门现存的各种各样的规范不是想改就改的,再过20年也未必会考虑到您这种想法,或许根本就没机会提出 ...

我们石油单位,目前三芯插座接地全部悬空,然后再将电器外壳专门单独接地,这是我们强制标准,早已实施,并不是要是否提出来问题,也不是“或许根本就没机会提出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