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音台应该用什么样的插头

楼主(2017-01-18):
收了一个调音台,用大三芯的插头连接,低音很小,人声也很小,好像地线不通。后来改用两个二芯分两路输入,人声正常,但低音还是很小,调音台上的低频旋钮已经旋到最大了,跟直接接功放低音差很多,接调音台出来的低音没力,刚接触调音台很多不懂。

这个是直接接的

这个是直接接的

这个是直接接的

这个是直接接的

楼主:
还有一张图是用两芯接头,一边一个声道,人声正常,但低音没力,比直接接功放差远了,手机上网,这张图发了两遍都不成功。

网友A:
具体要看接什么设备,一般用莲花线。卡农头,大二还有大三。

网友B:
看描述好像是低音增益电位器坏了问问本坛老武警。他修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好像是低音增益电位器坏了问问本坛老武警。他修的多

应该不是电位器的问题,几个通道都试过,调电位器低音有提升,但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接什么设备,一般用莲花线。卡农头,大二还有大三。

一般接CD和手机,用大三芯输入,低音没有,人声很小,好像地线不通一样,每个通道都试过,可能是插头的问题,大二芯用两个通道,一个通道左,一个右,低音量提升不明显。

网友:
调音台输出,卡侬输出是平衡输出,6.5插头输出是非平衡输出,也有平衡输出的。卡侬输出:三个脚,一个脚接地,一个脚为信号一极,一个脚信号十极,三脚独立的,一般随便接接都能响。有的调音台输出都是非平衡的。即卡侬插头接地的还是接地与6.5插头接地在一起,输出信号都并在一起的。

网友C:
功放没有平衡输入的,最好接6.5输出的。另外,调音台坏得多的是增益钮和推子。高中低钮坏的不是很多。机器放置久了不用,坏的部位会多点。
看你的输入信号不是从声道1一8通道入的?最好从主声道1一8入试一下。一般从1路试起,后面总输出与功放连接试机,然后调1路上的各个旋钮看声音变化。要是从调音台的辅助输入的话很难试出交果的。有的辅助输入(AUX)根本没有附属控制。有的调音台两通道共用的,用一个切换开关转换来完成信号通断。就这个功能我还没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宅。

网友:
6.5插头输出线是三芯的最好都接好导线,要是中间环不接线有可能无信号输出。我都会做很多种调音台与功放连接的信号线来试机的,不这样的话无法试机器正常不正常。好像高档点的调音台输出都复杂点。专业功放也一样。低挡调音台输出都是一个地一个信,没几个做平衡输出的。有时碰到功放与调音台联上不响的,这要多换几种信号线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没有平衡输入的,最好接6.5输出的。另外,调音台坏得多的是增益钮和推子。高中低钮坏的不是很多。机器 ...

你好,调音台是12路的,一开始我用大三芯,立体声输入,L R 地 分别接mp3和手机发现低音很小,人声也很小,好像耳机断了地线一样,调增益钮和推子低音有变化,但不明显,后来用了两个大两芯插头,分别用作左声道和右声道输入,用了11通道和12通道,发觉低音量还是不足,没力,跟直接接功放差远了,刚接触调音台很多不懂,调音台是二手的,没有说明书,卡侬接头我没有。

网友C:
调音台一个孔输入都是单声道输入,每路一样,别看它是音体声插头,那只是平衡输入而已。你要想成双声道的话就要接两路输入,然后把每路的平衡钮调到一R一L处,如平衡钮调到中间的话输出的是混会声道。

网友C:
估计这个调音台有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这个调音台有故障了。

这么热心的、细致的回答   真好    咱跟着沾光的   也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音台一个孔输入都是单声道输入,每路一样,别看它是音体声插头,那只是平衡输入而已。你要想成双声道的话 ...

多谢你的详细解释,我还以为一个通道是立体声的,明天去买卡侬插头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