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777收录机放音正常录音左声道有杂音失真

楼主(2017-01-18):
如题,自用的夏普777收录机,双卡放音,收音,外接时都很正常。但是用2卡录下来的磁带再播放时,左声道的声音小失真而且有杂音,右声道却无问题求助坛友们这是什么故障?如何维修呢?

网友A:
一般是相关电路的功能开关氧化,接触不良。
请看氧化后的开关......
http://www.newradios.net/forum_r ... rty=0&ClassID=0

网友B:
大部分就是录放开关氧化,接触不良。洗一洗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就是录放开关氧化,接触不良。洗一洗修一修,,,

先谢谢给予解答了,不过有什么推荐的清洁剂么?之前我试过用无水酒精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相关电路的功能开关氧化,接触不良。
请看氧化后的开关......
http://www.newradios.net/forum_rea ...

我从西四买了瓶精密仪器清洗剂喷了喷,倒是右声道的声音比以前响亮了,可是左声道依旧是沙哑声。

网友:
检查磁头了吗?这个地方也很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西四买了瓶精密仪器清洗剂喷了喷,倒是右声道的声音比以前响亮了,可是左声道依旧是沙哑声。

清洗剂对顽固的氧化物不见得有效。

网友:
这个毛病都是录放开关的事

网友(2017-02-20):
转换开关必须拆下来,打开分解清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目前这台机机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目前这台机机恢复正常了

怎么修复的?

楼主:
到西四买了一瓶高效复活剂喷在录放开关上,反复拨动数次后放置一会儿,通电录音双声道全都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西四买了一瓶高效复活剂喷在录放开关上,反复拨动数次后放置一会儿,通电录音双声道全都正常了

我的那台也有类似现象,换了VR451/452可变电阻后基本正常。老机器的可变电阻基本都有问题且不好买,只能将就修复。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台也有类似现象,换了VR451/452可变电阻后基本正常。老机器的可变电阻基本都有问题且不好买,只能 ...

现在本家的777修好了,又收了一台777,不过这台的状况要比本家的这台差很多,外表看挺新但故障多多,怀疑后面的made in japan是贴上去的,把assembled in china给盖掉了,双表头有焊接迹象,右低音喇叭的线也被剥开了焊在了左低音喇叭的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