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5110手机里又一个外接芯片求大家解答

楼主(2017-01-19):
不懂这个芯片是用来干啥的求大家讲解

stc12L5616ad

stc12L5616ad

网友:
?本想我买来看  看那堆手机阁下打包了,嘿嘿

网友:
是个单片机,我猜想是不是定期发送短信什么的,反正不是好鸟

楼主:
我觉得也是怪怪的所以我拆了下来每个手机都有这芯片

楼主:
我就买了俩

网友:
这个不是宏晶公司的单片机么

网友:
型号应该是:STC  12LE5616AD才是。

网友A:
单片机。用来做数据传输用的。
以前短信模块很贵,所以有不少小公司就用淘汰的旧手机(1-5块钱一个)来当短信模块用……手机的数据接口里有个串口,单片机通过串口给手机发送AT指令,就能实现各种功能:收发短信、读写通信录、配置参数、打电话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用来做数据传输用的。
以前短信模块很贵,所以有不少小公司就用淘汰的旧手机(1-5块钱一个)来当 ...

奥谢谢大师指导,是您说的那个芯片 我以为是可以无线调取我的通讯信息那种监控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谢谢大师指导,是您说的那个芯片 我以为是可以无线调取我的通讯信息那种监控芯片

不客气。不想要的话,拆掉就恢复手机原来功能了。

网友(2017-03-12):
收藏大家呀,一个型号就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