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 指南针失灵 屏幕旋转锁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19):
  机器型号: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指南针失灵,屏幕旋转锁定。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6P手机,屏幕是横向锁定的不能旋转,指南针失灵。客户反映耗电也比以前快很多。

  拆机检修,测量指南针3V供电对地短路。对照点位图看了一下,电源IC出来此电压之后经过几个滤波电容,直接供到指南针芯片和加速器芯片。

  电压短路,首先观察一下滤波电容有没有烧坏的痕迹。看到主板上部此组供电滤波电容C2205封胶有脱落痕迹,直接撬掉电容,测量供电端,对地值恢复正常。

  通电测试功能,指南针和屏幕旋转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围观高手。。 怎么学的呢

网友:
高手,芯片级维修

网友:
芯片级维修真高手

网友B:
楼主原来真是高手啊。。

网友C:
修这个资料很重要了,莫非是苹果售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高手。。 怎么学的呢

呵呵  跟我师傅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资料很重要了,莫非是苹果售后的

不是  也是自己花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来真是高手啊。。

不敢当,比我厉害的人很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敢当,比我厉害的人很多呢

谦虚的才是真正高手啊,我虽然自己用水果机,但是不懂修,从来没自己拆开过,当然用的仔细没出现故障。有时候在旧货市场看见有便宜的二手水果机,好奇,但是不懂不敢收。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吃穿不愁

网友:
能修出来这样,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谦虚的才是真正高手啊,我虽然自己用水果机,但是不懂修,从来没自己拆开过,当然用的仔细没出现故障。有 ...

懂也别收,水太深了。不是熟人或者都知道口碑好的收了就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