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个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17-01-19):
       所谓单键开关,就是一个轻触开关控制双稳态电路的翻转,继而带动开关管控制电路通断。为什么叫“单键开关”,我个人觉得似乎不是那么准确,但又想不出更贴切的名字。
    明明有纯机械的自锁开关,为什么还要用所谓单键开关?我理解是避免纯机械开关的“抖动”,以往做数字电路的计数器实验时,用一个机械轻触开关输入脉冲,本该按一下开关计数器加1,但按一下开关,计数器却加了几十、几百,这就是传统机械开关的“抖动”。这是其一,还有可能考虑到机械开关用久了后接触电阻变大后影响电路供电,改用单键开关后流过机械开关的是弱电流,有些接触电阻也不影响电路功能,这样可以大大延长产品的返修期。
        单键开关原理:
        正反馈系数大于负反馈系数,这样即便开关按着不动电路也不会发生不稳定的现象,只有放开开关,电容上的电压变化到一定值之后再按下开关,电路才会发生翻转。图1和图2的结构存在一定功耗,图3是最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CMOS电路的静态功耗基本为0。

网友:
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A:
楼主想当然了,单键开关(无自锁开关)并不是要取代自锁开关,也不是因为抖动,单键开关一样有抖动。

单键开关可以实现键盘矩阵,单键开关的成本低,单键开关的体积小,单键开关可以是薄膜开关,电容开关,电阻开关,磁控开关等等等等,,,,,,,

本身就不是为了取代自锁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当然了,单键开关(无自锁开关)并不是要取代自锁开关,也不是因为抖动,单键开关一样有抖动。

单 ...

你所理解的单键开关不是我说的这个单键开关。

网友:
现在这种开关在单片机或者PLC中很容易实现,模拟电路也可,但是相对复杂一点用的较少而已

网友:
原来不是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当然了,单键开关(无自锁开关)并不是要取代自锁开关,也不是因为抖动,单键开关一样有抖动。

单 ...

这回应该懂我说的单键开关是什么了吧。

楼主:
用CMOS电路构成的单键开关是最省电的,功耗几乎为0,充作开关的MOS管导通电阻也是可以做到几个毫欧的。如果用单片机或其他可编程器件来做,是少不了待机功耗的,这对电池来说是直接缩短其使用时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回应该懂我说的单键开关是什么了吧。

是按一下开, 再接下关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按一下开, 再接下关的嗎??

是的,就像是一个有自锁功能的开关。选择合理的时间常数就能有效的过滤开关的抖动。

网友B:
图2原理是这样子吗??

通电时, Q1, Q2截止,  C1通过R1, R2, R5充电,  这时接下K1, 由于C1电位高, 通过R6, R4放电,  Q2导通, Q1导通, Q2, Q1互锁,  Q2因包和导通, CE电压很低, C1不能再充电, 如果再接下K1, 因为C1已放电, 电位低, 强行拉低了Q2基极电位, Q2截止, Q1根着截止, 这时C1又再由R1, R2, R5充电, 再按下K1, 循环之前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原理是这样子吗??

通电时, Q1, Q2截止,  C1通过R1, R2, R5充电,  这时接下K1, 由于C1电位高, 通过R ...

       基本正确,R1和R4在这里的作用是吸收三极管截止时的漏电流或外来干扰电流,还有截止时对电容的充电电流,以免三极管误导通。
       通电时, Q1, Q2截止,  C1通过R1, R2, R5充电,  这时接下K1, 由于C1电位高, 通过R6, R4和Q2的be结放电,  Q2导通, Q1导通, Q2, Q1互锁, 开关如果按着不动,Q1通过R3下来的电流被分成三路,一路驱动三极管基极,一路流过R4,一路通过R6、K、R5三极管集电极到地。此时的 Q2因饱和导通, CE电压很低,这个电压通过R6、K、R5负反馈回基极,但Q1下来的电流(正反馈)远大于通过R6、K、R5形成的负反馈,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会保持在Q2正常饱和导通的基极电压水平,维持两个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只有放开开关,电容上的电压会通过R5慢慢下降到Q2的饱和Vce水平,大约0.1到0.3V。经过这个放电过程后, 如果再接下K1, 因为C1已放电, 电位低, 强行拉低了Q2基极电位, Q2截止, Q1根着截止,。此时如果按着开关不放,R1、R2、R5形成的充电电流是非常微小的,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有所回升,但不足以在R4上形成让三极管导通的电压,所以同时R1上的电压也不足以让Q1导通,直到放开开关足够长时间,电容两端的电压由于没有R6、R4的限制才会升上去。再按下K1, 循环之前的动作。
     R6的作用是限流,防止电容上的高电压直接加到三极管be结会损坏三极管。
     电路的防抖动,是因为两个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转换在开关接通的一瞬间就完成了,此后开关即便抖动也不会影响两个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正确,R1和R4在这里的作用是吸收三极管截止时的漏电流或外来干扰电流,还有截止时对电容的 ...

的确非常巧妙

网友:
对于按键直接控制硬件的,有时确实需要先这样处理。
若按键先进单片机,再间接控制硬件,为了节省硬件,优先采用软件防抖/反转处理,也比较灵活。而且软件还能判断是否“长按”,或“双击”这样的动作

楼主:
其实也没什么“巧妙”,思路就是瞬时的正反馈量要大于负反馈量,这样就能保持稳态。负反馈要靠时间来获得,经过一定时间积累后负反馈才能显现出来并超过正反馈。这种思路以前的晶体管2分频器就是例子。

楼主:
其实各种稳幅振荡电路都是依靠瞬时正反馈大于负反馈,然后负反馈慢慢加强,最终达到环路增益等于1,维持等幅振荡。这包括各种电感、电容三点式振荡、文氏振荡、以及一切现今能做到的稳幅振荡,都是一个正反馈和负反馈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达到整个环路增益保持为1。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各种稳幅振荡电路都是依靠瞬时正反馈大于负反馈,然后负反馈慢慢加强,最终达到环路增益等于1,维持等 ...

多么深刻的领悟!

网友:
门电路的很不错。然后都不错,关键是提供了思路

网友C(2017-07-22):
引用 楼主:
基本正确,R1和R4在这里的作用是吸收三极管截止时的漏电流或外来干扰电流,还有截止时对电容的 ...

第二图实用,分析也非常到位,准备搭建电路试一下,但我电源电压5V,有没有要调整参数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实用,分析也非常到位,准备搭建电路试一下,但我电源电压5V,有没有要调整参数的元件?

应该没问题,实践出真知,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问题,实践出真知,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去做。

刚才又看了一遍, 发觉原来已经回忆不起自己原来看过也讨论过本贴, 对图2的原理也想不起。唉! 脑子越来越不灵了。

网友C:
经过试验做如下图的改动,在8550集电极输出控制场管,电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试验做如下图的改动,在8550集电极输出控制场管,电路很好用!

好用就好,我也跟着你有些成就感。

网友D(2017-09-22):
引用 网友C:
经过试验做如下图的改动,在8550集电极输出控制场管,电路很好用!

感觉你这个电路有一个地方错了吧。R16与R17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这个电路有一个地方错了吧。R16与R17的地方。

R16 是我有意改到右边的

网友(2020-06-09):
刚好想用到这个线路,不过现在单片机能实现很多状态了。

网友:
单片机轻松搞定,用模拟电路不確定性太大,玩玩可以。

网友:
用电容延时的,连续按快了不行,按着不放也不行。
其实可以构建T ’ 触发器,按键当做时钟脉冲,当然还是需要去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