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准确地修复某类老表

楼主(2017-01-19):
修复老表,很多情况是表头尚好,但电路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按我的办法,能够达到快速而准地修好它。

一般而言,遇到此类老表,首先是打开后盖,察看表中的各个元器件,如电阻、开关触点、保险管、二极管及连接软线,其中最常的的电阻烧毁或保险管、二极管烧坏。这类的损坏,一般外观都很容易看得出来,只要换下坏的元器件就OK了。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确定这个坏元件的数值?一般万用表的电阻多为特制电阻,其阻值多不是标称值。这里有一个又快又好的办法:找一个同型号的万用表,找到其与坏表同一位置的电阻,其上面常常印有的这个电阻的阻值(烧坏的电阻往往此阻值已无法看清),按这个阻值换上新电阻就可以了。如果看不到它的阻值,可以用准确的万用表量出这个阻值就可。

最后是如何得到这种非标称值的电阻:一般万用表易烧毁的电阻,多为低阻值电阻,数值一般是零点几欧到几十欧,因此我们一般可用普通的漆包线制作低阻的,用康铜丝线制作阻值较高一些的,制作时允许有10%以内的误差(当然这个误差是越小越好,一个水平高超的修表匠,往往能做到丝毫不差,当然,对于初学者也不必要如此严格,我们是允许有一些误差的)。制好的电阻最后用环氧将其覆盖一层至三层以利防潮。

电表修复后,最后的工作是校准。同样也是用同型号表,校准电流用串连,校准电压及欧姆用并连,这些大家都懂,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只要掌握一点:充分使用同型号表的联动性能,修复老表就一定能又快又准确。前面说过,自己制作的电阻允许有10%的误差,最后也可以在校准工作中得到弥补。

楼主:
事实上修表时配上的电阻,在阻值上稍有误差是不要紧的,因为所有的指针式万用电表其实本身都是校准电路(即附加在表头附近的可调电阻),它们表头是串连在表头上以调整表头内阻或关联在表头上调整表头灵敏度的可调电阻。电表修好之后,再调整这些电阻,仍然能使万用电表的允许误差值在2.5%之内。

我发现这里的很多爱好者都将电表的允许误差值这个概念都弄错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老表”,估计是讲指针万用表。

快与慢是相对的,这要看对表的结构熟悉层度。
大多情况是使用不当,拨错档位,烧毁电阻。
哪个档位有故障,查找该档位相关的电阻,根据原理并可计算出其阻值。

表中电阻值有些是非系列值,但在精度5%的系列里可以筛选出需要的阻值,如不行还可用串联或并联的办法获得需要的电阻值。
指针表的精度大多在2.5,如果电阻相差10%,就不能保证表的精度了。

楼主:
阁下于修表看来是外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阁下于修表看来是外行。

相对专业修表师傅我是业余的,当然是外行。

在业余条件下使几十块不能正常使用的万用表焕发青春,【有图为证】。

我前面非常婉转、客气的说“使用的电阻误差10%,难以保持精度”。
现在看来专业(内行)人士,修计量仪器可以使用铜丝(不用考虑温漂)做电阻,也可以误差10%。

楼主:
之所以说阁下是外行,主要是看到阁下的帖子中有几句外行话。

网友:
   藏龙卧虎  奇才辈出哇

楼主:
诸位,本人此帖的第一要素是“快速”,帖子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快速来立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修理办法也真难以模仿--------要备有一台同型号的完好的表才能修

万一这个备用表也是不准的。。。: ...

对于专业修表店而言,找一块同型号表应该不是难事。

网友:
10%的误差丝毫不奇怪,重要的是快速x银子

网友:
楼主所说的这些方式方法,在这个论坛混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有很多人都是从事多年修理工作或是爱好的大侠级的。但真正遇到具体的某一台表的时候就未必有那么简单,我遇到过一台MF10A型老表,是论坛里收来的,只包表头通,到手后表头是通的,但内阻却高达18K。除了换动圈你没别的办法,但这内阻怎么会有18K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网友:
指针万用表的修理与修好确实要靠长时间的维修经验的积累!快速检查修理.楼主提供的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借鉴的。要想制作精密线绕电阻,排除电流的要求外尽量使用 电阻率/M 小的康铜丝来绕制,有时0.5级以上标准表按照电路标称值换好电阻依然有较大误差时就要考虑【拨子触点电阻】【表笔线组】。0.1级更要考虑温湿度。校准时一定要用高于被测表几个数量级的标准表。

网友:
"串连在表头上以调整表头内阻或关联在表头上调整表头灵敏度的可调电阻"
这个电阻影响所有档位。
用它把你修的档位调准了。其它的档位可能就不准了。

网友:
高手们去破烂市买表的时候,蹲下身子伸手拿表的第一秒钟,就会大致判断该拿起来还是顺手放下。修表的时候有样品比着当然好,但是就是没图没参考,大多数也能把烧坏的量程电阻回复到位。不用告诉他用漆包线做量程电阻,他们自有办法。真正的高手修好烧坏的电阻的表后,往往还多出一个半拉的电阻,也别笑话他们,他们水平真是有限,就是电工学里那么点基础知识。楼主说的量程可以有10%的误差,高手们还真是利用这个误差,但是正是负他们心里有数,不然的话让他们制作出一个合规的电阻就是难为他们。

网友:
“烧坏”的线绕电阻本来就可以修复的,只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对专业修表师傅我是业余的,当然是外行。

在业余条件下使几十块不能正常使用的万用表焕发青春,【有 ...

请教业余行家,我有一块mf47表,直流电压档测电压时指针不动,但拨回交流档测一下220v电压后再拨回直流档,故障就好了。过几天再测直流电压故障依旧,又得拨回交流档测一下220v电压才行,请帮分析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业余行家,我有一块mf47表,直流电压档测电压时指针不动,但拨回交流档测一下220v电压后再拨回直流档 ...

你说的故障比较特殊,本坛有人说过类似的故障。
他们分析是动圈霉断,在相对高压大电流的情况下又接通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实物,你的情况不好判断,也可能焊点虚焊、档位接触不良或动圈受阻等。
不知是所有直流电压档都是这样,还是某一直流电压档测试指针不动?
电流档、电阻档试过没有?
这样才好判断是机械问题还是电路问题,是共性(公共电路)问题还是个性问题。逐渐缩小查找范围。

网友:
大家讨论都可以随意说说说错了也没什么,说的对大家借光,不知烧坏的电阻阻值,方法很多,借用同型号表来确认也是方法,有图纸直接可以查阅,也可以根据烧坏电阻的大概值,用可变电阻替代,寻找阻值。还有就是同一型号的同档电阻也有差异,因为表头灵敏度批量不一样阻值在个挡上有差异。还有就是表面也有差异。这些都是生产厂家生产时的变动,我以前单位是计量局授权自己可以检测表头,单位使用各类表的量很大,修理量也大,为此和表的生产厂家联系较多,也参观购买配件。所以得知一些情况。

楼主:
我无事总喜欢到虬江路去逛逛,有时真的可以遇到很值得入手的旧表。前几天就入手了一台MF14型,永跃厂的,品相极好,只是电池无电而已,是某学校处理出来的,流入虬江路摊贩,被我捡了个漏,只花了RMB20元,内有大红袍近十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业余行家,我有一块mf47表,直流电压档测电压时指针不动,但拨回交流档测一下220v电压后再拨回直流档 ...

“老柳”先生分析的很有道理。处理这类故障,建议先搞到图纸,分析一下在表针不动的时候的电路走向。吃透线路原理后,准备一个数字表做辅助工具。先用稳压电源调到原来测试直流时表针不动时的一半电压值处(避免电压过高暂时又消失了故障),串联一个该档内阻一半阻值的电阻做保护,把表接入该高阻电源。用数字表逐个测试各个有关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当出现电压处,就是故障点。重点先测试表头引出线两端有无电压,它坏的可能性大些。注意操作要小心用力,小心震动,把表笔锉尖,免得一旦故障没了又要等机会。
处理这类故障切记不使故障设备受到过大的外应力,开盖要小心翼翼,不要拨动任何元件,用厚减震物垫在表下面,表笔最好是用线焊上缝衣针再套上塑料管只露出针尖,尽量不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表内元件测量。这些都是保证故障的暂时稳定,有利于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柳”先生分析的很有道理。处理这类故障,建议先搞到图纸,分析一下在表针不动的时候的电路走向。吃 ...

就一个字:慢。

网友:
俺毕竟是业余玩的,没啥技术理论基础,所以只能出些拙劣的注意,可能不尽人意但内心里是真正想帮助网友的。您要是有更好的更快速的方法我与大家都想来学习一下,期待您不吝赐教啊。

网友:
呵呵呵,老柳,等明年再发芽吧,

网友:
在不要求误差精度的前提下,楼主的方法可以借鉴,手里有万用表的朋友很多,但同时拥有两块同型号万用表的爱好者不多,对比法维修就难以实现,按维修工艺流程要求,老柳、一家人的方法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
校表是一个很麻烦的事,需要很高的学识和技术。

网友:
俺的技术、理论水平都不高,但是很喜欢矿坛,每天都喜欢看论坛里的文章和讨论,无形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E:
在论坛上应该都是业余自学者,有些修理的多些可以成为高手,专业的几乎没有,以前就是专业修理表头的人数远远小于修理电子线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论坛上应该都是业余自学者,有些修理的多些可以成为高手,专业的几乎没有,以前就是专业修理表头的人数远 ...

据我所知,论坛有几位真正高手(原表厂退休老员工),并有亲自参与设计、制造,手上还保存着试制时最原始的表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论坛有几位真正高手(原表厂退休老员工),并有亲自参与设计、制造,手上还保存着试制时最原始 ...

老法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无事总喜欢到虬江路去逛逛,有时真的可以遇到很值得入手的旧表。前几天就入手了一台MF14型,永跃厂的,品 ...

楼主在上海吗有机会聚聚。

网友(2017-02-20):
是啊;有时修个指针表;找个同标值电阻就费老大劲;一时真想不起来放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