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声音合成器

楼主(2017-01-19):
想用当前常见的元件做,老旧买不到的,就算了。

能通过编程,合成出相应的声音,音乐的,人声的。并不是预先录复的,也不是什么mp3,能够通过程序控制,发出不同的声调,音量大小的。

大家有什么好想法和方案呢?

网友A:
单片机是可以的,不过需要一个软件把声音文件转换成数字代码,具体软件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可以的,不过需要一个软件把声音文件转换成数字代码,具体软件忘记了

不需要声音文件,因为不是录制的,哪来声音文件?顶多是需要曲谱文件。

网友:
我记得有专用芯片,混音片

网友:
一个方案是用单片机做个简单的电子琴,编个分频的子程序,调用时带个参数以确定分频比。
楼主不想通过键盘弹奏,那就直接把曲谱做成主程序,用它去依次调用上述子程序。当然也可以把曲谱做成数据文件,主程序不断读取该数据文件,来决定调用子程序的参数。
至于音量,D/A变换后可以接增益可编程的放大器,接受单片机的控制。
另一个方案是按照MIDI合成的思路,用纯软件来做,在任何一台PC的硬件平台上都可以实现。

网友:
电脑软件直接编程合成所需声音恐怕办不到,小日本研发电子琴,也是找公认最好的乐器通过拾音模拟转数字采集声音数据化为己用,语言合成器也是预先采集人说话发音数据。

网友:
楼主应当去申请一个自然科学研究基金来开展。

网友:
小鬼子已经搞出来了,关键日本的发音就那几个

网友:
电子琴不就是个例子?早几十年就搞出来了。

楼主想搞声音的合成,先要弄明白发声的基本原理。需要多少基频源,每种基频又需要多少次的谐波,还需要弄明白特定频段所需要的噪声种类,只有配合需要的噪声,才能接近自然界的声音。

其实,花很少的钱买个电子琴,也足够玩了。

网友:
波表,那不还是表么!

网友:
音乐还好,人声就算了,有人专业研究人声合成、识别之类的技术,比如科大讯飞。

有想法是好的,但有条件应该先确认有没有价值,是不是不可替代,别人是不是做过,实际难度成本如何。以避免重复的劳动或定了个难度远超预期的目标。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挑战自己也可以先闭门造车一会再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2017-03-10):
复杂了,先研究声带再研究喉管和口腔舌头的构造

网友:
新手报到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