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侠客行五十四: 音响怪客- 6N7P推挽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7-01-19):
音响侠客行五十四: 音响怪客- 6N7P推挽功率放大器

6N7在音响界中谈不上入流, 由于是乙类管, 失真大 (3.5%) 而难推动, 下面是有关之参数:

而曲线是:

可以看到有关之偏压是0V, 而由0V至-7V都被压缩,因此RCA推荐0V偏压如下的电路如下:

按计算, 有关之推动功率约需 0.5*58V*20ma=0.58W, 保险一些要有1W的推动功率, 其实功率要求不低, 再加上由于输入的阻抗问题, 因此只可以用三极管来推, 而推动牛比值推荐为2.5: 1+1, 此推动管也多用6J5。下面是一个流行的6N7P电路,推动管6J5也可以改用半只6SN7 (6N8P):

由于没有负回输, 因此有关之失真大约在4%左右, 比2A3推挽好, 而且由于三极管内阻低, 因此也比6L6推挽好入耳。问题在于推动牛十分难有好成绩: 把整机的品质拖低。本机中推动牛初级0.15mm漆皮线绕2000圈, 而次级为0.20mm 漆皮线绕800+800圈, 在宽25CM厚30CM铁芯中分绕。初级必须分两层各1000圈绕, 次级分两圈各800圈夹在中间在中间。才可以有良好成绩。

由于推动牛无论如何也会影响音质, 因此也有改以阴极推动的方式, 下面也是另一个例子:

明显可以看到此线路多了一组6SN7及握流圈, 线路复杂而且成本不比用输入牛低,因此也不太流行, 但优点是失真较低。

为节省成本, 也有用电阻取代握流圈:

只是, 也非常怀疑此线路的可行性: C电-100V? 可能是-10V之误? 在此留下给网友讨论。

下而是一个以6N7的欧式管(是否等同便不得而知;正如KT66与6L6G是相近但不同的管子):

这是一款用CV18双三极发射管制作的10W推挽功率放大器。 图1是该推挽功率放大器的电路图。 整个放大器由四级组成, 输人级用双三极管6DJ8 (组成SRPP电路, 倒相级也用6DJ8组成 , 输人级和倒相级间采用直流藕合。 为了给输出级提供正的栅偏压, 驱动级选用双三极管6FQ7组成阴极跟随器电路。整个放大器均由三极管组成。 输出级的B电源采用由高耐压大功率MOS-FET构成的稳压电路。

CV18是一种英国产的旁热式双三极发射管, 在有关手册上只找到了简单的应用举例, 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 其特性与6N7P似。 用 CV18构成推挽放大器必须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1)驱动电路应能提供CV18所需的正栅偏压 。 2) 所需的 B+电源应是稳定的电源电压。

关于正栅偏压, 经实验得知栅偏压为+20V时栅极电流约为5mA。 因此用一般的中型三极管完全可以提供所需的驱动功率。 在此栅偏压下, 取Ep为50V , Ip 为80 – 100mA , 就可以获得 10W左右的输出功率。

关于稳压电源, 由于输出级工作于乙类, 乙类放大器的屏极电流与甲类放大器相比 , 当输出功率增加时非线性会随之增大, 为此使用稳压电源可以减小非线性失真。 在稳压电路中, 用6GC8 ( 原用于电视接收机的RF电路)作电压误差放大。 串联控制器件采用大功率MOS-FET( 2SK537)。 在电路中用6GC8 (作电压误差放大并没有什么目的, 仅仅是因为手边没有高耐压的晶体三极管。用三极五极复合管构成差动放大器 , 在特性方面不会出现不平衡, 完全可以胜任电压误差放大的工作。 左右声道的稳压电路相互独立, 电源变压器共享。也可以用以前介绍过的全固体稳压电源代替。

放大电流的输人级选用双三极管6DJ8组成SPRR电路, 第二级选用6DJ8(构成差动放大电路, 用做倒相器, 输人级与倒相级之间采用直流藕合方式。 为了提供正栅偏压和充分驱动, 在输出级之间插入了一级用双三极管6FQ7组成的阴极跟随器。CV18的栅极电压调节是通过调节阴极跟随器的栅极电压来实现的 。

输出管CV18的两个阴极在管内已相互连接 , 所以无法对单只三极管的阴极电流进行测量。 于是在屏极电路中各串接了一个10的电阻, 在调整偏压时, 通过测量10电阻上的电压降换算出屏极电流。 在放大器调整时, 通过调节6FQ7的栅极电压 , 使10电阻上的电压降为150mV。 即使屏极电流为15mA , 栅极电压约为 -14V 至 -15V。

输出变压器选用初级阻抗为5K的推挽输出变压器, 次级有多个不同阻抗的输出端。 当用8 扬声器与5 输出相接时, 从初级向输出变压器看进去的阻抗为(8/5)=8K。输人级和倒相级所用的三极管曾对6RQ7, 6AQ8及6DJ8进行过比较 , 相比之下6DJ8在音色方面要略好一点 , 所以最终选用了6DJ8。 驱动级 6FQ7 的负电源 -150V 也采用了稳压电路 , 由于对电压值没有严格的要求 , 所以采用了较简单的稳压电路, 并省略了调节功能。 电源变压器选用次级电流为 150mA 的变压器。 该机的机壳接地采用在前面板的输人电位器附近一点接地的方式。 图2 是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特性, 在限幅点可输出的功率为13W。

图 2输入输出特性

图3是失真率特性。由图可知,10W输出时的失真率仅为约 3%,  -4W输出时失真必呈凸 起状,为2%左右。其原因是在驱动级还是在输出级的偏压尚不消楚。

图4是频率特性,-1dB时低额端为18Hz,高颇端为75kHz.中间为平坦的直线。其带宽很宽。 图5足阻尼系数特性,右声道为2.7,左声道为2.9。DF值均在3左右。

其实用B类放大、电源的复杂可使有关之优点消失胎尽,个人宁可用威廉逊放大器。

补充内容 (2017-1-29 23:27):
"初级必须分两层各1000圈绕, 次级分两圈各800圈夹在中间在中间。才可以有良好成绩。”这句里的“在宽25CM厚30CM铁芯中分绕”单位是mm

网友:
谢谢讲解  继续学习

网友:
6N7P够冷的。

网友A:
“由于没有负回输, 因此有关之失真大约在4%左右, 比2A3推挽好, 而且由于三极管内阻低, 因此也比6L6推挽好入耳。问题在于推动牛十分难有好成绩: 把整机的品质拖低。本机中推动牛初级0.15mm漆皮线绕2000圈, 而次级为0.20mm 漆皮线绕800+800圈, 在宽25CM厚30CM铁芯中分绕。初级必须分两层各1000圈绕, 次级分两圈各800圈夹在中间在中间。才可以有良好成绩。”这句里的“在宽25CM厚30CM铁芯中分绕”单位是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负回输, 因此有关之失真大约在4%左右, 比2A3推挽好, 而且由于三极管内阻低, 因此也比6L6推挽好入 ...

是的,感谢指正。

网友(2017-02-26):
跟随器可以用晶体管做。跟随特性其实比电子管更好。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