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坡莫合金磁芯?

楼主(2017-01-19):
拆一个磁芯,外层有一圈塑料保护,撬开里面,看见亮晶晶的内芯,薄薄的一层层卷绕的磁芯,碰上就碎了下来,难道就是传说的坡莫合金,用生料带缠绕,网线绕10匝,用电桥在1kh下测量10匝电感为460uh,由于没有见过坡莫合金,请见多识广的坛友看看,这个做68-1收音机的高频变压器怎样。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溅射非晶磁芯,导磁率是坡莫合金的几倍到几十倍,质脆,超薄。到过厂里看到过制作过程,金属液体喷射到飞转的轮子上,经碾压裁切卷绕检测即成,一般做成环形铁芯;坡莫合金就是铁镍合金,镍含量越高导磁率越好,一般含镍量40-80%,必须经过回火才能达到一定导磁率,回火后质软,色白亮,一般冲成EI铁芯。该铁芯价格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溅射非晶磁芯,导磁率是坡莫合金的几倍到几十倍,质脆,超薄。到过厂里看到过制作过程,金属液体喷射到 ...

谢谢,明白了,还以为是坡莫合金呢。

网友:
像是非晶铁芯。不过非晶铁芯导磁率、磁通密度的性能并不比硅钢片好,但他有一个重要的性能,片子可以做的非常薄,涡流非常小,因而受到电力方面青睐。仪器仪表互感器也用,精度较高,但是它的机械性能不好。

网友:
一楼说的很对,坡莫合金的矽钢片是白色的,很软,过去一般较高级的变压器里常用到它。其实普通质量好的矽钢片也是可以的,只是近年来很多矽钢片都不合格了,有的用了铁片代替了,这些冒充的矽钢片用在小功率的变压器里它的空载电流就大得惊人了。

网友:
牡丹8402的输入输出变压器用的铁芯就是坡莫合金,我曾经拆过下来,记得没有这么脆的,2楼给释疑了,原来还有这么一种溅射非晶磁芯。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二楼诠释

网友:
铍膜合金适用于小信号变压器,例如唱头放大器的升压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