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是如何焊接上导线的?

楼主(2017-01-19):
这线在怎么焊上去?用锡焊吗?多少瓦的电铬铁?还是说用火炎喷枪。

网友:
俺是用糯米糍粑粘上的,发出的声音甜甜糯懦的。,祝各位鸡年新春快乐!多做好机!

网友:
我用35w电烙铁

网友:
是铜丝触点接触,不是焊上的

网友:
可以用含有接线的尖锐物体与之接触 达到连接的效果

网友:
矿石和导线是触点连接,不是焊接。

网友:
是用针尖点触着矿石的,针尖越尖越好,减少结电容,

网友:
欧姆连接部分是用锡箔包裹或铜丝缠绕吧?检波触点当然是尖导线点接触矿石咯

网友:
我是拿锡套捏的

网友A:
可以用502么?

网友:
不宜用胶粘,包括502。用胶粘两者间会有绝缘层,影响导通。
固定端可用锡纸包裹并露出一部分矿石,使调整端的触针能触到矿石,包裹矿石的锡纸与焊好导线的金属片压紧连接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502么?

可以试试万能胶,或者热熔胶!*^o^*

网友:
矿石碗垫锡纸放矿石 另一端是针尖

网友B:
矿石碗里为何时不放水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石碗里为何时不放水银?

水银有毒,密度大,有流动性,不能放在矿石碗里。

网友(2017-03-07):
尖导线点接触矿石是关键,如果用焊接就不是点接触了

网友:
看来这是细节部分

网友:
好像不好焊接吧

网友:
说想想法就不对了,实际上活动矿石不是焊接的,是针触式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锡纸包上行不行

网友:
导电橡胶当底座呢

网友(2017-05-23):
矿石和导线是触点连接,不是焊接。对吗

网友:
用哥俩好 会不会更牢靠

网友:
个人看法,灌铅此较好,不过没试过。

网友:
我有个疑问。矿石用什么材料。如何取得。谢谢

网友:
玩水银会出人命的吧》?

网友:
把矿石放在矿杯里,化点焊锡倒里面就行,另一电极用弹簧状触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