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工合成矿石的办法。我这有一个方案,大家来看。

楼主(2017-01-19):
我收集了一些硫磺,一些铁锈粉,一些细沙,放在一个瓦瓶里面一起烧一烧,不知会变成什么?

能不能成为矿石?

还有没有别更好的方案

网友:
多翻翻老书有好处 用硫磺和铅沫能合成 方铅矿

或者直接去中药店买点自然铜就行 几毛钱的玩意 不用折腾

网友:
煤块里面有金换色的小晶体,就是硫铁矿,可以检波。当年人家卸煤时,我捡到几个小颗粒,调到找到灵敏点时,可比2AP9,用800Ω青年耳机试的。

网友:
现在不要这么折腾了吧。

网友(2017-02-23):
这种折腾没有必要而且污染环境。

网友:
矿石机是检波二极管出现之前的产物,现在有了二极管还死抱矿石不放有点不可思议,矿石收音机应该重新定义为无电源收音机!

网友:
实际二极管里面也是一小块矿石来着,只不过是人工合成的单晶硅一个高效结点,朋友们如果要采用自然矿石满足视觉效果,必须要大块的天然具有PN结点效果的那种,否者还不如二极管。

网友:
直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金属硫化物能检波的多,可是硫磺蒸汽有毒性,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