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笑话问个C语言生成单片机正弦表的问题

楼主(2017-01-19):
以前没玩过生成正弦波,我数学小学5年级水平看不懂公式,更不会使用 Math。自己算不了只能找现成的了,于是放狗搜索找到一个在
线的,是外国一个制作设备的公司提供的,矿坛不准发连接于是每法发,比应搜索 Sine Look Up Table Generator Calculator 就能搜索
到。
后来又找了一个,不过是命令行的没有界面,他这个还有源码。 科班的别笑我,我不会写也不会算只能找别人的。

  1. #include <stdio.h>

  2. #include <stdlib.h>

  3. #include <string.h>

  4. #include <math.h>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t entries, entries_2PI, phase, amplitude, offset, data_per_line;

    int i, j;

    int max, min, max_digits;

    if (argc != 7) {

        fprintf(stderr,"Generate C source code for sine table\n");

        fprintf(stderr,"Usage:\n");

        fprintf(stderr,"sinus_gen entries entries_per_2PI phase amplitude offset data_per_line >outputfile\n\n");

        fprintf(stderr,"entries         : number of entries in sine table\n");

        fprintf(stderr,"entries_per_2PI : number of samples within full 360 degree\n");

        fprintf(stderr,"phase           : phase offset in samples\n");

        fprintf(stderr,"amplitude       : amplitude of sine wave, integer\n");

        fprintf(stderr,"offset          : offset of sine wave, integer\n");

        fprintf(stderr,"data_per_line   : number of samples per line in source file\n");

        fprintf(stderr,">outputfile     : redirect output form terminal to file\n");

        return 1;

    }

    entries = atoi(argv[1]);

    entries_2PI = atoi(argv[2]);

    phase = atoi(argv[3]);

    amplitude = atoi(argv[4]);

    offset = atoi(argv[5]);

    data_per_line = atoi(argv[6]);

  29.     min = abs(offset - amplitude);

  30.     max = abs(offset + amplitude);

  31.     max_digits=2;

  32.     if (min > 99   || max > 99)   max_digits=3;

  33.     if (min > 999  || max > 999)  max_digits=4;

  34.     if (min > 9999 || max > 9999) max_digits=5;

  35.     // header

  36.     printf("const int sinus[%d] = {\n\t", entries);

    for (i=0, j=0; i<entries; i++) {

        switch(max_digits) {

            case 2: printf("%3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break;

            case 3: printf("%4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break;

            case 4: printf("%5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break;

            case 5: printf("%6d", (int)(offset + amplitude*sin((phase+i)*2*3.1415927/entries_2PI))); break;

        }

        if (i < (entries-1)) {

            printf(", ");

        }

        j++;

        if (j==data_per_line) {

            if (i < (entries-1)) {

                printf("\n\t");

            } else {

                printf("\n");

            }

            j=0;

        }

    }

    if (j !=0) printf("\n");

  58.     // footer

  59.     printf("};\n");

    return 0;

}

可执行程序后面跟着7个参数不知道是什么,我用在线翻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求学过C语言的解释。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不过经过我摸索比如我想生成 180个点的表。
第1个和第2个参数都填 180、
第3个相偏移是0、
第4个第5个是单片机定时器里放的数除2, 比如定时器里放40这里就填20
第6个是表有多少列

./a.out 180 180 0 20 20 8

WINDOWS版不知道为什么运行不起来,我的是精简XP,自己查下有没有病毒,我没装杀毒

放到单片机里面实验一下, 我用的是STM32F030F4P6,便宜2元多。 我的这个片子8M晶振,PLL 14 倍频,工作还算稳定

下面这个程序是用了1024个点的, 定时器里放1024,DMA数据1024个。 不会计算频率, 瞎算一个 112000000 / 1024 / 1024 = 106.xxx HZ

RC滤波电路是 100欧和104电容,在线算的15000HZ截止频率,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PA10和PB1两路互补输出。

自己写的单片机小程序,不会C语言只能汇编了,网上也找不到参考的代码,只能瞎写了。。

查表不是办法,还得让单片机自己算。 第二个问题是 CORDIC算法什么原理? 网上讲的一片公式,对于我这小学数学的实在看不懂。
老外网站上找了个可以算正弦的已经可以算出来了,听说这个算法很快?  别笑我哦,只是瞎搞水平很低,现在学什么都学不进去。
我只会到地里打个药锄个草什么的。

网友A:
这简陋的环境简直了,居然还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简陋的环境简直了,居然还有示波器

去年在本坛150元买的,吃了一年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年在本坛150元买的,吃了一年灰

你这环境跟一乐的社建**有点象,照片像素也象,不知是否同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环境跟一乐的社建**有点象,照片像素也象,不知是否同一人

不是啦,俺村一个和我环境差不多的着火烧死了,屋顶都塌了

网友A:
我有点好奇你弄这是为啥,想弄个产品谋生还是只为了兴趣,这环境和这技术反差有点大我有点晕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好奇你弄这是为啥,想弄个产品谋生还是只为了兴趣,这环境和这技术反差有点大我有点晕乎了

就是为了消磨时间,在家闲着没事情,家里蹲也没工作,玩游戏玩够了。 偶尔玩一下单片机,钱花不少啥也做不出来。

网友:
cordic 真要理解的話
小學程度應該有難度
不過連這專門的名詞都搜到
看來再用點力氣就可以了
真有興趣看看這個, DDS 有關的, 玩得過就小學畢業了
http://archive.is/TIF88
http://wp.me/ph3BR-hj

如果只要理解 SINE TABLE 如何建立
看看這圖是否有幫助

网友:
这个厉害,我也才开始玩51单片机。

网友:
原来古墓派传人转行修炼单片机神功啦!

网友:
楼主的环境真够粗糙的。还有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