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末级电流小求教

楼主(2017-01-19):
各位论坛前辈好!我有台7管老机,静态电流约5.8ma,但是声音却很大,感到奇怪,就断开输出变压器次级抽头测电流不到1ma。基射级电压0.10V。根据图纸标注,末级有前置管BG4/推动管BG5/末级对管BG5、6组成。都是3AX31。其中,BG4集电极电流正常1.2ma以上且与BG5直耦。但实测0.6ma。基极没有上偏电阻。我想求教
一、这样修理顺序是否错了?应该从最后往前吗?
二、没有上偏电阻,基极电流单单靠下偏置电阻得到吗?
本人基础太差。各位谅解。

网友A:
       R19就是BG4的上偏流电阻,半可变电阻R25年久氧化阻值增大,导致推挽级电流下降,会产生交越失真,调整一下本级电流到3~5毫安即可。

网友:
没看明白,“声音很大”是什么意思?看文字好象是末级电流太小,那多半是因为最近天冷,功放管基-射结电压升高而减小了偏置电流所致,跟前级没什么关系,调整一下功放级的上偏流电阻就行了。

网友:
基本电路都没学习呀,,真是的,好好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9就是BG4的上偏流电阻,半可变电阻R25年久氧化阻值增大,导致推挽级电流下降,会产生交越失真,调 ...

那么请问,我在R19上分别并联了33K、22K、18K电阻,却为何BG4集电极电流始终是0.61-0.64?几乎没有变化?
至于末级上偏可变电阻,承你指教,已经清洗了。但是与BG4电流小又有何更干?
再请赐教!谢谢。

楼主:
图纸标注BG4电流正常为1.5-2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我在R19上分别并联了33K、22K、18K电阻,却为何BG4集电极电流始终是0.61-0.64?几乎没有变化?
...

如果你没数错管子,BG4电流正常。BG5电流为1、5~2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没数错管子,BG4电流正常。BG5电流为1、5~2mA。

回头发图给您看。确实是这么大电流。至于BG5,电流更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发图给您看。确实是这么大电流。至于BG5,电流更大。谢谢。

        BG4电流最大值是0.9mA,所以0.6是正常的,可通过调R19把BG5电流调至1.2~2mA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纸标注BG4电流正常为1.5-2MA.

楼主,BG4的负载电阻是4.7K,电源4.5v,电流不会大于1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BG4的负载电阻是4.7K,电源4.5v,电流不会大于1ma的。

回复两位前辈:厂家标注的数据。请看图。当然,修理机器时,可以适当变通。经过清洗,静态电流偏大1,11.2ma,与9.5不符。

网友:
厂家给的有误差,用欧姆定律算一下,BG4不是处在饱和状态下,0.6几毫安是正常的。

网友:
不知音量大的时候电流还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耦合低放电路不像电容耦合电路,二级电路有牵连、电路中元器件的参数也有影响,如前级放大倍数和 ...

您好。我分别断开BG4,BG5集电极,测电流,在BG4没断时,测后者电流2.6毫安。完全正常,根据厂家提供的发射级电压,也是正常的。
但是,接好BG5,断开前者,再测电流,还是0.6.再断开输入电容(万一漏电),测还是0.6.只要断开BG4测整机静态电流 ,就达到11.2毫安,一接上,立马降到5.8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两位前辈:厂家标注的数据。请看图。当然,修理机器时,可以适当变通。经过清洗,静态电流偏大1,11 ...

厂家标注的数据是不是错误的?或者不是你这个收音机的?你这个收音机BG4如果是0.6MA就是正常的,如果想搞到1.5-2MA,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你4.5V的电源电压,除以BG4的集电极电阻4.7K,它的电流不到1MA,约0.96MA,也就是说,这一级的集电极电流不到1MA时,三极管就饱和了,你说如果按照厂家的标注调整工作电流,能够调得了吗?所以这个0.6MA是非常正常的工作电流。楼主说自己基础差,这是实话,我的建议是,有空补一补基础知识,先充实一点理论知识再搞收音机会顺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