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一个电脑故障

楼主(2017-01-19):
主机得型号是ACER M670,主板型号是Q45T-AM V1.1,之前一直都使用得好好得,这几天突然开不了机了,今天又可以开机了,开机需要按F1才能启动,按照网上得说法是电子没电了,换了电子开机还是一样!需要怎么样设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另外,这个主板D3 1333的内存使用不了?望老师们解答!谢谢!

网友A:
这句话是说你的机箱曾经打开过

网友B:
"换了电子开机还是一样!"??
从截图看:是BIOS需要设置。请参考主板说明,进行设置。

网友C:
我的电脑用F1开机半年以后,突然蓝屏然后硬盘就挂了。
是电脑设置错误引起的,需要重装系统才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是说你的机箱曾经打开过

肯定打开过机箱了,不然开不了机哦!不过现在能开机,可能明晚又开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子开机还是一样!"??
从截图看:是BIOS需要设置。请参考主板说明,进行设置。

是的!换了主板电子,还是一样!没有主板的说明书……

网友D:
把机箱打开报警选项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用F1开机半年以后,突然蓝屏然后硬盘就挂了。
是电脑设置错误引起的,需要重装系统才能回复。

重装系统能恢复?!明晚试试看!找了bois找不到选项

网友E:
机器够老;这种厂家定制的东西就是不好使,是acer自己的玩具,找个熟手重新设置吧;如果实在是难用,就果断淘汰吧。

网友:
去bios里面找设置

网友F:
D3 1333可以使用。跟你之前的内存会同频率运行。

网友G:
BIOS 里面关闭  检测就行了

品牌机出这个问题 无非就是 CPU风扇插错或者用的三针 风扇

要么就是 键盘检测。 主板检测PS 键盘的  你插上USB 键盘也会提示 F1
去BIOS 里面找找吧,关掉 检测 就行了,具体什么检测每个品牌机器不一样

你就在BIOS 里面的菜单里面找。找到有带 F1 字眼的 给那个选项关掉就是咯

你这个主板,是三代插槽就可以用 3代内存   只不过芯片比较老  低电压不支持的, 单面4G /1600/都是不支持   你得用 双面的D3  1333 内存才可以

网友:
bios里的启动顺序重新设置一下,再把软件禁用再按F10保存退出即可

网友:
cmos设置里关了机箱盖检测就好

网友:
按F1进BIOS设置,看不懂洋文对这手机百度翻译。

楼主:
就不一一答了,在此谢谢老师们得关注,谢谢!在官网找到设置方法了,不过设置之后通电情况下能保存,断开电源线后,第二天又是这样了。现在开不了机了,开机一直在断续启动,CPU风扇转一会,停了又转。。。。屏幕也没有显示,也没有警告声了。。。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机箱打开报警选项关掉。

在官网找到设置方法了,现在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够老;这种厂家定制的东西就是不好使,是acer自己的玩具,找个熟手重新设置吧;如果实在是难用,就果断 ...

不用我淘汰了,它自己淘汰了,开不了机了。开机一直在断续启动,没有显示,也没有警告提示声音了

楼主:
在官网找到设置了,现在主板挂了,谢谢老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3 1333可以使用。跟你之前的内存会同频率运行。

只有D3 10600 2G的单通道内存可以用,1333的用不了。不过现在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OS 里面关闭  检测就行了

品牌机出这个问题 无非就是 CPU风扇插错或者用的三针 风扇

这个主板有点怪,以前一直用10600单通道,最近换1333的用不了。不过现在主板挂了,可能是症状爆发,用不了1333的

网友H:
清空bios,恢复出厂优化设置试试,主板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I:
换吧,这样一套能用的二手电脑不过一二百块

网友:
板子确实有点老,能换就换吧,电脑速度快点用着也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板有点怪,以前一直用10600单通道,最近换1333的用不了。不过现在主板挂了,可能是症状爆发,用不 ...

1333 的条子在775平台的品牌机上面只支持双面颗粒 标压的  1.5V的这种
4G 的 1333 只有少部分双面支持 的。  1600 或者单面都是点不亮

单面颗粒的就算2G 也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清空bios,恢复出厂优化设置试试,主板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谢谢老师的关注,今天把主板送人了,他升级bios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吧,这样一套能用的二手电脑不过一二百块

换了块华挚H8的主板,系统装win10,感觉比老主板爽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今天把主板送人了,他升级bios后正常了!

对嘛,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主板的问题,其实关于主板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很肤浅。

网友J:
主板开始挑内存,后来干脆点不亮,故障显示板码跑到C3或C8停止,这样的主板我修过不少,一般是内存插槽附近的排阻有老化阻值变大造成的。挨个检查找出坏的换值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在官网找到设置了,现在主板挂了,谢谢老师关注!

你一定在电脑上谈钱了,他听到了就找个机会休息了。以后有了钱,千万别说,LP、电脑、冰箱、电视、以至于示波器、毫伏表都不能听到这个。一听有了钱,谁不赶快退休?

网友:
新春快乐!

网友L:
你最好微信关注:IT互动  人工服务  找专家问吧!会给你解决

网友:
进bios选回复原始设置,点保存就可

楼主: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最好微信关注:IT互动  人工服务  找专家问吧!会给你解决

谢谢老师提醒!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一定在电脑上谈钱了,他听到了就找个机会休息了。以后有了钱,千万别说,LP、电脑、冰箱、电视、以至于 ...

谢谢老师的关注,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嘛,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主板的问题,其实关于主板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很肤浅。

确实如此!特别是像我这样不在行的菜鸟。。。谢谢老师的关注!祝老师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板开始挑内存,后来干脆点不亮,故障显示板码跑到C3或C8停止,这样的主板我修过不少,一般是内存插槽附近 ...

谢谢老师的指点!祝老师新年快乐!谢谢!

网友:
………………
CMOS设置无法保存,基本上是主板上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