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305S P沟道场管代换

楼主(2017-01-20):
如题,可以用什么常见的管子代换?   是用dell 2405显示屏的主板上的。

网友:
代换要根据你手上的管子来查,不然就买这型号

网友:
Pmos可用型号本身就不多,这个没有可以代用的,55V  31A   0.06Ω

网友:
F5305就是IRF5305,可用IRF4905、IRF9540等代换,可用型号很多。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  查了下资料,5305的R ds  是0.06欧的。像9540的R ds  是0.117欧的。 这个参数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