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1.5V收音机遇到问题一级中放自激

楼主(2017-01-20):
帮朋友修1.5V收音机遇到问题一级中放自激,只要一级中放晶体管接上,集电极电压降到0.25V。加了个3.7P中和电容也不起作用,电路图如下。

网友:
集电极电压降到0.25V,肯定直流工作点不正常,三极管β太高?更换三极管或改变偏置电阻试试。

网友:
另外D4、D5是否开路?如果开路,那么所有从这两个管子上取得偏流的管子电流都将变大很多。测C22两端电压是否0.9V左右?

网友:
硅管收音机用1.5V电源,维修难度大。

网友:
检查R8有否开路,C8是否变值,这两个解决了还有自激的话,可试着增加R7的阻值,这一步肯定是有效的。

网友:
中周失谐机会大.

网友:
旧机子过手着重检查电解电容器,如无专业点的仪器,最好全部更换

网友:
看电路,一中放管的CE极,直接电池的两端。这时,集电极电压是多少伏?但不可能是0.25V。否则,通过这个管子的电流,该是多大呀!

网友:
        R5短路或调到了最小值,造成BG2饱和。重点检查R5是否短路,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图纸发错了是是全锗的是昆仑7管机,问题是用万表检测整机电流不大,BG2焊接上与不焊接上整机电流不变(BG2没有接偏流电阻),没有焊接上BG2中周上电压正常约1V多,焊接上BG2电压只有0.25V,这时整机电流基本无变化,看来只有重点检查C8、还D1。对了图纸有错是全锗的是昆仑7管机与下面的昆仑6管机多一级低放。  第二中放没有陶瓷虑波器,只有一个51殴电阻接地,实际中直接地。检波没有高频厄流圈,其他都差不多。

网友:
看来不出我所料,你是混沌派来的,,,,74号,消灭他

网友:
量一量中放中周的的线圈电阻是不是过大,怀疑中州线圈接触不好,导致接触电阻过大,电压1v多是虚电压。再就是看看R5的阻值是不是过小导致中放管饱和导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图纸发错了是是全锗的是昆仑7管机,问题是用万表检测整机电流不大,BG2焊接上与不焊接上 ...

呵呵,感觉您是导演。

网友:
多谢您前来活动活动大家大脑,比打麻将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图纸发错了是是全锗的是昆仑7管机,问题是用万表检测整机电流不大,BG2焊接上与不焊接上 ...

检查一下C9是不是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感觉您是导演。

我从来没修过1.5V的机子,修这个弄的我晕头晕脑焦头烂额我还导导…演!

网友B:
发收音机照片找图纸,那就简单了,何必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中放自激和你说的现象对不上,到底是自激还是电流不对?

网友:
说的不对,集电极对谁0.25v,对地?,那么发射极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收音机照片找图纸,那就简单了,何必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中放自激和你说的现象对不上,到底是自激还是电流 ...

有图纸机子是昆仑7113型,我自认为收音机图纸收的不少(大是从“列兵”处下载)就是没有昆仑7113的图纸,按到“昆仑7015收音机”的图在修,该机以前被人修过,2CP稳压管断成两节,所有晶体管的C极都断开、输入变压器的次级还断了一个头,还好参照“收音机的低电技术”重绕次级,线是用老电表的电压线圈的线正好0.12,比7015多前置低放(该级电流不能大约0.3mA),低放问题基本上解决,看来今年弄不好了过年再弄,这个是昆仑7113的实体图。我说的是一中放C对地电压,原机一中放e串51欧接地,实际我是没有串51欧电阻,直接接地!难道是这个电阻没接的原因?

网友B:
底板拍个图我抄一份图纸,清晰的,要打包后发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纸机子是昆仑7113型,我自认为收音机图纸收的不少(大是从“列兵”处下载)就是没有昆仑7113的图纸, ...

本来【维修灵活性】的帖应在维修区讲的才好,楼主是本区常客那就随缘也罢没关系

本帖是本人【无线电上岗技术班】自编教材内容 ;

万用表,怎样体现一个万字,就是要无线电技工不要在一个挡上死守,如何把电压/电流/电阻三个挡活化

成万用,是能进入无线/不能进入,是一生的大課题.智者 ; 一测电压不解决问题,不必犹豫不决,立刻改档

要么电阻档,要么电流档.  愚者 ; 测电压有疑问,想破了脑,第二天,还是电压,......第三天还是测电压,

我现在宣布,思考超过三秒钟不改挡的学生请马上离开课室,你把万用表的【万】字的含义都消化不了,怎样和

眼看不见的电子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拍个图我抄一份图纸,清晰的,要打包后发上传,

谢谢你   原电路没有但我对照其他图纸基本上弄的清电路。另外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后天小孙子幼儿园开始放假,这意味作又不能动烙铁了!只有抽空(小孙子不再家才能动烙铁)再检查一遍,其实这个机子开始修弄响过,但声音很小,我测电源只有1.2V(1号电池放久了),后来用个锂电加LM317电压稳定在1.5V供电重调偏流,就发一中放的问题(开始用1号电池时也有自激但加中和电容就行),电压正常了就不行,看来e极电阻真的不能少。1.5V的机子真的太太不好弄3 我愿新装一个来复四管机也不再修第二台低电压的机子了。

网友:
恐怕未必,不少3vv机子的中放都直接接地,发射极没有串联电阻,难道他们通通的自激啦自激啦的有??
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分析对,也没有描述对,建议你完整的将BG1,BG2,BG3的基级,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列出,在完整的将电流列出,,,,,,,

楼主(2017-03-31):
给各位汇报:1.5V的终于弄好了,总结二中放e极电阻不能少(体管要求放大倍数在80以上);一中放晶体管要求放大倍数在100以上,有自激加了中和电容,灵敏度还可以,声音不是很大。

网友:
●▽●恭喜您!终于搞定了!

网友:
检修第一步就是看电路板上是否有与异常现象,有缺件的要补上,否则如何修理呢?缺了发射极电阻,也不可以随意短接啊。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难题很有成就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难题很有成就感吧

没有一点成就感 只感觉终于不再弄这个

网友:
看得满头雾水,楼主有点马虎,低电压收音机对电池要求严格,1.4到1.6伏间,过低电压说明电池内阻大,二级中放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