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找矿坛,我最信任的论坛。晶体管钟的这个零件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楼主(2017-01-20):
如题

网友:
  应该相当于快慢针。你看看机芯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是调快慢机构。

网友A:
可以磁阻尼,调节快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磁阻尼,调节快慢。

是不是限制摆幅的?

网友:
从原理上是限制上下摆幅的多,应该对磁路影响不大。
可以做记号后,拆开证明一下的。

晶体管钟

晶体管钟

网友B:
铝片的作用是阻尼,  使摆轮运行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片的作用是阻尼,  使摆轮运行平稳.

似乎明白了一点,谢谢指导

网友:
起平衡和阻尼作用

网友:
就像荡秋千一样,别让他失控了。

网友C:
似乎作用不太,拆了看还好走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作用不太,拆了看还好走否?

走倒是走,肉眼看不出变化,估计得用仪器精密观察和测试才能看出误差。

网友:
6楼说的对,快慢针是上面的一个横装的螺丝调整。(图里不清楚但是看的见)

网友:
起阻尼作用,限制摆幅的。摆轮摆幅够用就好,过大会降低轴承(轴尖)的寿命。这个阻尼和走时精度关系不大。走时受游丝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