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知道往哪个版块发了,还是在这问问大家吧,这个是什么机子?

楼主(2017-01-20):
朋友哪来一个机子,没有牌子,连铭牌都没有,也没有说明书,12V外接电源,能开机。
机子两边是两个喇叭,中间按钮,前脸是LCD数字屏幕,底下用两节5号电池,估计是里头时钟的。拿掉去也不大妨碍,只要有外接12V适配器就行。两节5号电池给放大器供电是不可能的。
按钮有+(音量增加),-(音量减少),sleep(睡眠),快进,快退,AUX(线路输入),clock(时钟调整或显示),SNOOZE/BT-Function(闹铃贪睡/BT功能),以上按键都可正常操作。
下面三个按键不知道是什么:
ipod(未知是什么功能),BT(未知是什么功能),Mem(未知是什么功能)
后面有线路输入、输出和12V直流插孔。前脸还有USB插口和SD(大张的SD卡)卡插口。
线路输入可以当扩音器使用,必须按下AUX键。插U盘后按BT键,屏幕显示PLA(应当是播放),但不读盘,估计是个插卡的播放器,有没有师傅见过。奇怪的是整个机子没有任何商标和参数的字眼。有点像苹果的播放器。

前脸
后背

网友:
可以接苹果手机的音箱啊

网友:
拆开里面看下能否找到蛛丝马迹,,,

网友:
看看这个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国产的吧?看不出

网友:
iPhone 4充电音响音箱,U盘,SD插卡音响,带收音闹钟: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4061892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