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离合分离拨叉处吱吱响?

楼主(2017-01-20):
这是什么毛病?是不是分离轴承坏了?踩下一点离合就不响了?

网友A:
买瓶WD40白锂,找对拨叉处的“碗”状部位,对着“碗”里喷,喷对了地方,开一段时间后症状就会消失,我雪铁龙世嘉,之前也这样,喷后一年没发现有此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瓶WD40白锂,找对拨叉处的“碗”状部位,对着“碗”里喷,喷对了地方,开一段时间后症状就会消失,我雪铁 ...

喷WD40不会把分离轴承里的黄油给洗掉?

网友:
不踩离合器踏板时,分离轴承与拨叉应该不接触,(踏板的自由行程)应该检查一下,是需要调整?还是需要更换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WD40不会把分离轴承里的黄油给洗掉?

可能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吧,我说的是踩离合的时候,有咯咯咯的震动从踏板传到脚底。耳朵听不到。

网友B:
是不是  空踏板自由状态下有响,轻轻踩下离合踏板(或者用手轻轻压下踏板),踏板出现阻力后就没声音了  拨叉把轴承顶死后就没声音??如果是这个情况,基本是分离轴承有轻微的松扩, 或者亚盘的板簧压指不平, 这类问题一般出现在离合片不正确使用导致发热后的现象,其实就是分离轴承的换油因为高温变稀后流失引起的,  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修起来费钱,如果离合器性能完好,可以考虑不用折腾,以前有台车也是分离响用到报废都没见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空踏板自由状态下有响,轻轻踩下离合踏板(或者用手轻轻压下踏板),踏板出现阻力后就没声音了  拨 ...

就是轻轻踩下一点点离合踏板就没有响声了,三万不到的里程,换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喷了点WD40就不响了,不知能坚持多久。

网友:
我的这型车子也有部分有你这种情况,有车友用最彻底的办法解决,就是拨叉附近的变速箱壳打小孔用弹簧勾住拨叉往回拉。

网友:
我的车子以前分离轴承坏了然后小修理厂换了一个,现在踩下去沙沙的响了,但是不影响使用,我迟迟没去更换,是不是啥时候影响功能了再去弄啊,分离轴承不贵但是工钱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