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l02rf出毛病了

楼主(2017-01-20):
开机看一会电视就不停地开机关机一直重复。创维的logo一出来就黑屏然后再出来再黑屏,交替重复,同时左下角的指示灯红蓝交替变化。把电视关了再开机又能看一会,然后又重复以上故障。

网友:
估计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
用遥控关机后如果不再自动开机,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或许某个电容不行了,,

网友:
电源部分故障。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性能先。

网友:
可能程序乱了,刷程序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找售后维修,售后一位师傅说主板坏了,需返厂,于是卸下主板拿走了。两天后又上门说试试,(不知返厂了没有)于是安上试机故障依旧。又说恢复一下出厂设置,问题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找售后维修,售后一位师傅说主板坏了,需返厂,于是卸下主板拿走了。两天后又上门说试试 ...

可能是保护性关机。背光板保护故障引起的多一些

网友:
直接将逻辑板上的复位贴片按钮取下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找售后维修,售后一位师傅说主板坏了,需返厂,于是卸下主板拿走了。两天后又上门说试试 ...

售后维修可能是故弄玄虚忽悠用户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维修可能是故弄玄虚忽悠用户罢了

       人家已经摘板走了,如果在保,那么是免费的也不需要“故弄玄虚了”了,如果脱保了那肯定也跟客户谈妥价格才摘走的也没有必要所谓的“故弄玄虚”。
    这位不辞劳苦得师傅跑回来试试,可能摘板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指示灯板,然后板子处理过了却又不好测试,脑子又………………其实有相关的测试点可以测到。
    首先这个故障基本上就是驱动板的CPU工作异常导致的,比如程序异常或者CPU供电异常又或者震荡异常,上面有说逻辑版故障的,逻辑版是不管开关机的,它的故障不会带来开关机的异常指示灯的这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