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6P1

楼主(2017-01-20):
6N2推6P1,机子做好几天了,调试的也差不多了,声音还不错,当然这么小的输出也没指望低音有多强,加了点负反馈好多了,推伟良的3寸全频还是很好听的 。6P1还是不错的,说实话这是我做的最小的机子了,年后就要送人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网友:
楼主要是手里有很多6Z4的话,电牛功率75W以上才够用,建议用双6Z4并联整流供电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如果电牛功率不够,用石整流就得了,将6Z4缓冲去掉就完了。

楼主:
谢谢提醒,刚刚还是好的,我再编辑一下

网友A:
屁股图呢??牛这么近啊。。木有刺啦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股图呢??牛这么近啊。。木有刺啦声吗?

电牛带屏蔽,内置呃流圈,音量开最大也没有杂音

网友B:
一只6Z4整流?这可得咬着牙根使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只6Z4整流?这可得咬着牙根使劲啊。。。。

里面是晶体管整流,6Z4做缓冲用的,整机电流不大,压降10伏

网友:
此机安装的太紧凑了,但是椐我观查发现电牛与输出牛的磁通平行,是产生交流低噪最严重的情况,不知是否?牛带顶盖没用,必须用牛罩整个把牛罩上才行呀。

网友C:
看看内部图,喜欢看里面!有内涵!

网友:
低音不好 喇叭问题 再有就是这输出牛也太迷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疏出牛进口的?

摩托罗拉收信机拆的,原机用6AQ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内部图,喜欢看里面!有内涵!

内部很紧凑,为了放下所有零件构思了好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里面是晶体管整流,6Z4做缓冲用的,整机电流不大,压降10伏

缓冲 电流也过6Z4啊,  6Z4极限电流75毫安这个是肯定的。
整机电流不大, 一个6P1静态至少也40毫安吧?一对那就升级80毫安了, 外加电压放大级,保守5个毫安, 全电路静态就到85毫安了哦。
   开声进入工作状态,6P1峰值电流可以到100毫安 整机在工作瞬间 电流可以直逼240毫安, 此时的6Z4还能好好工作吗?
     有人肯定会说, 不是有电容么?
       呵呵 拆东墙补西墙那也得是6Z4来补啊

   以上纯粹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缓冲 电流也过6Z4啊,  6Z4极限电流75毫安这个是肯定的。
整机电流不大, 一个6P1静态至少也40毫安吧 ...

回烟版,整机电流是超了点,网上关于6Z4缓冲的争论很多,所以做机时也考虑到了,只是这个管子我手头太多,也不心疼

网友:
整机做的紧凑,漂亮,精致,确实不错。

网友:
建议用双6X4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烟版,整机电流是超了点,网上关于6Z4缓冲的争论很多,所以做机时也考虑到了,只是这个管子我手头太多 ...

您还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是说 整流管在这里成了瓶颈, 对于6P1的发挥有制约,所以做这个推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烟版,他的这个情况,用晶体二极管做整流,用6Z4缓冲可以解决问题吗?

楼主的结构就是 晶体管整流6Z4缓冲啊!    不管怎么使用  6Z4阴极平均电流就75毫安, 瞬间峰值 300毫安, 如果按照音响的理想使用状态,6Z4的最佳整流电流只有30毫安左右,这样整流管的动态内阻相对较小,输出电压稳定, 如果都是为着极限去用 哪何谈声音好?   大动态下声音声场肯定乱作一团, 既然你这样 电路上各种补品又来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帖不仔细,那两个并联用这样应该不错了吧!谢谢烟版!

看我22楼的理论分析呗,用多少个管子并联 自己算算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电子管接触得少,正在向各位师傅学习!

不用客气 大家互相帮助吧

网友G:
个人认为6P1的音色不错,一共做过两台,送人一台,自己那台开始用的也是曙光的管子,后来把原来从老设备上拆下来的北京的管子换上了,感觉音色比曙光的要好,尤其是重低音,音域分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帖不仔细,那两个并联用这样应该不错了吧!谢谢烟版!

是否可理解为6z4平均电流75毫安,最佳电流30毫安,瞬间峰值300毫安,取得最佳峰值效果要并联十个?

网友:
机器做的漂亮,赞一下。

网友:
那个6z4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反而制约了功放的发挥

网友:
变压器很古朴,真不错 !

楼主:
说实话,用一个6Z4做缓冲肯定会引发争议,这不是我的本意。调试时我也试过直通,最后还是选6Z4缓冲觉得适合我的听感,只不过在晶体管整流后加了3.3U的薄膜电容滤波。当然了,做这个机子主要是玩,消磨时间,这么小的输出我也没指望声音好得不得了,自己玩的开心就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家说对不?

网友:
三头牛真漂亮,音质肯定很好。

网友:
用料很讲究

网友:
禁不住又看了一遍,楼主的牛真好,我要是有这样的牛,一定重料打造一个,可喜没有,遗憾------
(发一点感慨,不针对任何事)

网友:
紧凑小巧漂亮,顶!看看内脏呗

网友:
楼主的机子,电牛,输出牛都是好货啊,养眼、馋人,机器做工,工艺也很好。佩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6P1的音色不错,一共做过两台,送人一台,自己那台开始用的也是曙光的管子,后来把原来从老设备上 ...

同意。我实在是想不出曙光是如何偷工减料才把6P1的声音做得那么极品的难听的。

难听得可以和合肥6p1比拟了

手里还有几个合肥和曙光的6P1,砸也不是,卖也不是,送人也不是

北京的6p1声音明显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我实在是想不出曙光是如何偷工减料才把6P1的声音做得那么极品的难听的。

难听得可以和合肥6p1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好多电子管!

网友:
做得挺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我实在是想不出曙光是如何偷工减料才把6P1的声音做得那么极品的难听的。

难听得可以和合肥6p1 ...

你看交流稳压器上面插的都是曙光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