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解的R1000TC北美版正确摩机方法

楼主(2017-01-20):
个人理解的R1000TC北美版正确摩机方法
漫步者R1000TC北美版(定名北美版,很多电脑用户都认为是出口版,心理感觉比普通版高大上,实际应该是出口商定制的R1000成本控制过的廉价版) 因为价格适宜、外形美观、音质尚可而在当时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占有量,因此网络和论坛里也有不少关于该型有源音箱的摩机文章和评论。但是纵观其中大多数,无非归类为两种:
  1.简易流90年代万金油摩机类-----无非就是加大水塘,并上几颗CBB,滤波小的4700uf,大的10000uf甚至更大!动手能力强的就再多换个4558为NE5532,然后大功告成,自我感觉良好!
  2.掏干五脏六腑买椟还珠大挪移类-------20瓦变压器小了?换100W的环牛!TDA7269功放集成不行,起码换LM1875起步,线路板另做!TI4558这垃圾,换!现在哪个高价运放最火换哪个!电容?换!电阻?换!原箱就一只无极电阻分频?渣!起码也得买个成品二阶分频器板装进去!更有甚者认为喇叭不给力,可以全换成VIFA的呀..........那我就想问啦,这是摩机吗?得,您出门右拐,有家木工店,您去买个原木壳儿把这堆宝贝都放进去不就是一对新有源音箱了吗??
  摩机,个人认为,第一类虽然是摩机中最常用手法没错,但未必真有立竿见影效果,如将它视为摩机的全部,并花大价钱买高价部件在这两个地方,似乎欠妥。而第二类朋友的玩法已经完全超出摩机范畴,可以算是另起炉灶打造新系统了。以个人愚见,摩机成本不应超过被摩器材售价的10%,超出太多就真感觉得不偿失了。这对R1000TC平时公司办公用,此次放家中给第二电脑玩模拟器游戏用,并不时放下音乐,以下就谈谈个人对此箱的摩改心得:
  以R1000TC为例,其实也就变压器/功放集成/扬声器/运放及调音这四大部分,前三个部分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动根本无意义。通过拆开R1000TC看内部,就感觉最应该解决的是前级运放和功率集成共用的未稳压电源,而这一点是几乎所有R1000TC乃至很多小有源音箱的简单打磨文章中都被忽略的地方。变压器输出交流12V电压整流可得到超过16V的直流电压,找到线路板正负电通往运放的最窄处,用雕刀用力划断,用LM7812和7912和四枚小电解(超过100uf即可,有0.1uf强迫症的请自行添加)组成最简单的稳压电路。总滤波电解只是从两只2200换成一对质量不错的3300uf25V并上0.1CBB已经足够,运放用电源直接从电解脚和集中接地处引出三根短线而出线只需正负两根直接焊到已经换为运放插座的对应4、8脚即可。原机背后有A/B两组无切换音源输入口,A口比B口多了高频补偿电路,我个人是选择不要,只需要将线路板上的两颗332电容去掉就可将补偿断路,另外运放旁的两只27pf是前级防自激电容,我也是将其去除,适当的做做减法也是有益音质嘛。
  运放TI4558的声音的确干瘪无味,换运放我个人对有源音箱的使用环境理解是要么换高阻抗JFET类输入的、要么用OP275这样有胆味的IC,NE5532并非是真正万金油似的存在,个人对它声音也不感冒,反而偏好LF353N/JRC4580一类的经试听效果很不错的偏冷门IC。这里真的想为原厂LF353N抱不平,其实这是一颗价格超便宜、假货几乎没有声音又挺不错的运放,在现在到了一些烧友放在电源伺服IC都不愿用的境地,着实可怜。所以这次就用它了,像前面提到的,用它对于很多有源音箱用到的从各类器材耳机口直接接入的低阻信号有很好的效果。
  然后是杂项事宜:原箱内扬声器连接的很细的白鸡线由纯铜音箱线换好,主箱的喇叭内部连线比副箱内的用线最好稍长,两箱间的连线尽量短,来尽量抵消有源音箱两侧音量不平衡的影响。主箱喇叭输出和副箱喇叭输入口因为口径太小不法容纳新的粗线,可以用手钻或手枪钻扩一下口。然后是添加吸音棉,主箱内因为净容积小因此要比副箱多放点,也有网友曾提到可在副箱内放置固体来平衡内容积。最后说说分频器,以1000TC的整体水准,完全没必要用多复杂或是外购的分频器板。但是原箱的2.2uf的频率分隔也是比较错误的。感觉那高达近9KHZ的分频点只是用来保证高音扬声器在一些极端条件下不被烧而已。这里推荐3.3uf和4.7uf, 我是感觉1000TC的PV高音单元素质比它的低音单元要差,所以选了分较高频率的3.3uf,用的是松下3.3无极的。
  经过这么一番打磨,再试听,浮夸的话就不讲了,只能说其声音变化是明显可闻的,耐听度也是比之前大有改善的。而整个改造成本仅十多元左右。值得向大家推荐。

原前级线路

原前级线路

打磨后前级

打磨后前级

接线位置

接线位置

简易三端稳压

简易三端稳压

前级电源改造

前级电源改造

打磨后整体

打磨后整体

加好吸音棉

加好吸音棉

分频用无极电容

分频用无极电容

网友A:
楼主R1000TC北美版打摩方法介绍的很多,很详细,有时间可以亲自打磨打磨自己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R1000TC北美版打摩方法介绍的很多,很详细,有时间可以亲自打磨打磨自己的音箱。

仅是自己拙见,但是效果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

应该有惊喜

网友:
这才是理性的打磨!

网友:
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个赞!
但是,本菜鸟感觉这个摩机方案,仍属于1楼帖子里的那两类摩改法?
或者,直接断开高音喇叭、就是这音箱的最简单的摩改?

网友D:
都是强迫症造成的!

网友:
贵在折腾,给楼主点赞

网友:
功放集成换2030就好了,如果换LM1875的话连变压器也要换麻烦。

网友:
这种箱子因为喇叭的原因,分频器的制作有点难度,只是更换零件和变压器,它的频响也是怪怪的。

网友(2021-02-09):
引用 网友D:
都是强迫症造成的!

就是折腾一下。。。不折腾叉掉即可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头试试

网友(2021-07-25):
:  有幸从朋友哪里拿了这个所谓得北美版,打开听听,哟,不错,高音咸 中音偏 低音散一句话 就是能响!!

没有各位大神的改造办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喇叭线咔嚓了,接了一个三洋车机。音质比“北美”的要北美多了。

网友:
这种音箱一般想摩机的话,我是直接按原PCB尺寸 ,自己重新画一板的。

网友:
我也有一对从垃圾佬那收来的,回头也照方抓药,试试。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补充内容 (2021-7-29 13:04):
请问,7812与7912,无散热器会不会超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