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磁棒有做成空芯的吗?

楼主(2017-01-21):
前辈们,请教一下,中波磁棒有没有做成中空的,就是空芯磁棒的吗?那样是不是Q值更高一些?

网友A:
磁棒的电磁波收集能力,是以其截面积为标志的。直径1厘米的实心磁棒截面积约0.785平方厘米,若初导率为800,那么绕在其上的线圈相当于28厘米直径的空心线圈收集电磁波的能力。要是磁棒做成空心的,例如壁厚1毫米直径1厘米,截面积只有0.3平方厘米,效果只相当于3厘米直径的空心线圈。

至于Q值就别提了,电磁波的收集能力都上不去,还谈什么Q值啊。

网友B:
直径细的磁棒做成空心意义不大,如果粗磁棒空心就比较有意义,下面这种类型的集束磁棒天线可以认为是一种空心磁棒的变形:

http://www.am-dx.com/antennas/FS ... _files/image00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的电磁波收集能力,是以其截面积为标志的。直径1厘米的实心磁棒截面积约0.785平方厘米,若初导率为800 ...

谢谢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一串磁环 ? 绕线 ?

对!我也这样想,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细的磁棒做成空心意义不大,如果粗磁棒空心就比较有意义,下面这种类型的集束磁棒天线可以认为是一种空 ...

请教您,图片下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您,图片下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我没看这个图相关的信息,只是随便搜了一个图,我估计是李兹线的规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这个图相关的信息,只是随便搜了一个图,我估计是李兹线的规格吧。

谢谢您!我自己试一试吧!回头告诉您实验情况。

网友D:
厂家做成空心的恐怕没有多少市场,所以只能拿实心磁棒做试验了。
因为磁棒具有收集电磁波的作用,当一根磁棒放置好后,紧挨着再放其它的磁棒效果就不会太好了,应该间隔一段距离再放置,所以做一个超大的圆环线圈,间歇放置若干个磁棒可能会有好的接收效果。

网友E:
问一下,你认为空心的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径细的磁棒做成空心意义不大,如果粗磁棒空心就比较有意义,下面这种类型的集束磁棒天线可以认为是一种空 ...

这种磁棒集束的方式效率非常低下,原因就在于各磁棒靠得太近。按我在2楼的计算,1厘米直径、初导率为800的磁棒,在一个直径28厘米的圆柱形空间内只能有一根,这部分空间内的磁力线是被这根磁棒基本收集完了的。换句话说,磁棒集束的方式,应是间隔等效空间直径的距离,按举例的磁棒,也就是间隔28厘米或更远,每根磁棒绕组匝数相等,然后输出再进行并联或串联,或者单独放大后再并联,这是真正的磁棒分集天线,比直接捆在一起效果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你认为空心的有什么优势?

我自己想到的,没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棒集束的方式效率非常低下,原因就在于各磁棒靠得太近。按我在2楼的计算,1厘米直径、初导率为800 ...

不见得了!我用一根中波磁棒+3DQ无天地线能收到电台,后来把3根中波磁棒捆起来+3DQ,接收电台的声音就比1根磁棒的大。李版主的无源矿机也是用多根磁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做成空心的恐怕没有多少市场,所以只能拿实心磁棒做试验了。
因为磁棒具有收集电磁波的作用,当一根磁 ...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见得了!我用一根中波磁棒+3DQ无天地线能收到电台,后来把3根中波磁棒捆起来+3DQ,接收电台的声音就 ...

收到的信号功率,会是原来的三倍么?有测试数据才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做成空心的恐怕没有多少市场,所以只能拿实心磁棒做试验了。
因为磁棒具有收集电磁波的作用,当一根磁 ...

有啊,大环形中波天线不就是空心磁棒么,磁棒的出现就是为了聚集电磁波缩小环形天线体积的产物,做大了只能做成大环形。

网友(2017-05-23):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棒的电磁波收集能力,是以其截面积为标志的。直径1厘米的实心磁棒截面积约0.785平方厘米,若初导率为800 ...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B:
直径细的磁棒做成空心意义不大,如果粗磁棒空心就比较有意义,下面这种类型的集束磁棒天线可以认为是一种空 ...

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