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63万用表电池改造

楼主(2017-01-21):
          去年得一MF63万用表,检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表头灵敏度降低了一点。调整里面的导磁片搞定。测量很准至少比我手上的指针表准确。
没有6V电池,用2032改又觉得麻烦。干脆直接用9V。将后盖加强筋按照电池厚度开个槽,放入9V电池,很完美。加入9V电池后测量电池电量挡位
打表。不爽。从旧线路板上拆下四个10K电阻串成2*20二个电阻。串进万用表检测电路。还不错。强迫症?拆下的电池仓连接片粘到盖处,保持原装。
又是强迫症。哈哈。 Compress_照片

网友A:
我是用手机的锂电两块,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手机的锂电两块,挺耐用的。

手机电池非常好,只是放不进表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电池非常好,只是放不进表内。

选小体积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小体积的,没问题。

可惜没有小体积的,9V电池到是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8995-1-1.html

确实更好,高

网友: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C:
表还能用吗,关闭状态指针在哪那。

网友:
去买两个2032电池盒接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还能用吗,关闭状态指针在哪那。

“表还能用吗,关闭状态指针在哪那。”不懂?。------   表正常使用,  关闭状态指针在0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表还能用吗,关闭状态指针在哪那。”不懂?。------   表正常使用,  关闭状态指针在0位啊。

自己看看图片,没有表笔指针在哪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看图片,没有表笔指针在哪那。

   哦:那是电池电量测量挡位啊,是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看图片,没有表笔指针在哪那。

这是正常指针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