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改一下高音高音太亮了谢谢啦

楼主(2017-01-21):
帮忙改一下高音高音太亮了谢谢啦

网友A:
你这什么分频器呀又限波器又阻抗补偿的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分频器呀又限波器又阻抗补偿的这么复杂?

想研究下你的分频器,给个背面(铜箔面)照片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频器里有1500uF电容?电感看上去电感量也很小。

15uf的多,会不会抄错了?

网友A:
楼上几位看图似乎都不认真

5W水泥电阻W=9.5mm,以这个为参照,那只电解电容体积至少25x50(DxL)
1500uF不可能吗?

网友:
另2枚黑色电容的印字为何不晒出来
电路图里最好标示零件参数呀。
犹抱琵琶半遮脸的,大家伙咋帮得上忙不是?

网友:
加电阻 耳朵收货

网友C:
楼主这个图估计是照着板子画的,不是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分频电路比喻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不会是电子汽车喇叭用的吧

应该是吧,汽车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图估计是照着板子画的,不是抄的。

是画的。不会用电脑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看图似乎都不认真

5W水泥电阻W=9.5mm,以这个为参照,那只电解电容体积至少25x50(DxL)

是1500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加了2个0。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山寨的厉害!老老实实地用一个二价分频的分频电路就可以了。

这个是曼哈顿拆下来的,不是山寨的

网友:
直径25mm的轴向电解,容量1500uF这没啥可怀疑的
所有引线都做缓冲,这也不是国内特点或山寨做法,肯定是正规产品

分频器背面照片有吗?

楼主:
有的给你发看看

楼主:
图片太大发不上来啊

楼主:
大家看看背面就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研究下你的分频器,给个背面(铜箔面)照片可以吗?

大师你看看

网友:
我不觉得我够大师资格,我只是很好奇这个分频器设计,一看就知道是很认真的设计。
首先,直接用磁芯做电感骨架是典型的国外风格,其次,分频器的复杂程度,包含过多的修正电路,特别是1500uF电容的使用。

正常分频器线路除高低通带通什么之外,还包含阻抗矫正、限波等电路,但是后面这些在实际中较少被采用基本都舍去

楼主:
你觉得怎么改呢,高音有点过了。

楼主:
就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怎么改呢,高音有点过了。

不知道所有原件具体数值,无法合理的改。
如果要求不高,最简单办法:减小4.7uF电容,比如换成4.0uF或3.3uF,找到满意的即可

稍好的办法,在高音喇叭前加入衰减器,需两个电阻,不过要先知道高音喇叭阻抗,还要知道大约衰减几dB才能计算所用电阻值。

说是简单方法,也是相对要求不高的情况,实际上以上两种办法都可能会影响高通限波器中心频率,如果是因高音频响缺陷而加入的限波器,简单修改不会有好的结果,限波器频率偏移不是好事,可能声音会变得很难听。毕竟喇叭阻抗曲线是无法用额定阻抗代表的,实际的阻抗曲线很复杂,这让依据额定阻抗计算衰减器的公式在实际中很难有效,相对来说,改4.7电容值的方法比较可行。

最佳方法:
测量所有喇叭频响和阻抗数据,根据现有分频器数据进行仿真,有针对性修改元件值。

别相信金耳朵,凡是带限波器、渐斜补偿、阻抗补偿这类分频器,绝对不是金耳朵能调出来的

网友A:
这个分频器虽然元件不多,却很复杂。即使知道所有元件值,但没有喇叭频响和阻抗数据,也是无法剖析他的设计精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频器虽然元件不多,却很复杂。即使知道所有元件值,但没有喇叭频响和阻抗数据,也是无法剖析他的设计 ...

792 Bytes,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8

网友E:
电感靠经验估算的, 看看就好

以实测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靠经验估算的, 看看就好

以实测为准

如果是 8 欧的负载, 而且假设是纯阻的话 (R4 / R5)

合成的曲线有可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所有原件具体数值,无法合理的改。
如果要求不高,最简单办法:减小4.7uF电容,比如换成4.0uF或 ...

大哥你为了我的分配器太用心了,感谢至极,分析的准确还配了图。不管怎么样衷心的说声感谢。自己不想玩送给你玩吧,我多不太懂。给个地址年后发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为了我的分配器太用心了,感谢至极,分析的准确还配了图。不管怎么样衷心的说声感谢。自己不想玩送 ...

《孟子》: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学习也是种乐趣啊

莞音4寸全频两级倒相实验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9451-1-1.html

一种适合业余爱好者调试音箱的方法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457-1-1.html

外接话筒 - 提高手机测量音箱频响精度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174-1-1.html

带双通道次低音的2.2音箱制作过程连载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257-1-1.html

网友:
我来提供一个最低端的办法,楼主应该拥有电脑和一般的麦,你就下个可以用话麦测频响的软件,然后对着测出的频响用播放器的(据说FOOBAR比较好),对着播放器EQ把数值拉平了凑合听......以后就用电脑来听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为了我的分配器太用心了,感谢至极,分析的准确还配了图。不管怎么样衷心的说声感谢。自己不想玩送 ...

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爱玩的,看到稀奇东西当然愿意研究了
分频器还是你留着玩吧,我要做这个用不了多一会,很简单的
既然没有原配喇叭,分频电路多先进也没有意义,你可以大胆修改,比如去掉或断开限波器,只保留基本分频部分,减小高音电容,或加上衰减电阻,还是能用的。
板上限波器是针对特定喇叭独有缺陷、或车内特殊声学缺陷而设,只要不是原配喇叭或离开车环境,限波器不但无用,还有坏处,应该断开。

比如可以简化成这样,灰色那些元件都是没用的,高音落地LR也可以保留,这样高通就变成二阶网络,不过R要减小或短路,具体由听感决定
至于高音过响问题,减小高音电容、高音串联电阻、或高音并联电阻都可以

e版的仿真也告诉你那两个限波器到底干了什么,虽然没有喇叭数据,也是估计的电感,但结果大概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