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子加个电子狗,发现问题后赶紧再改造一番~效果很满意。

楼主(2017-01-21):
春节要自驾去广东南澳县看海,全程来回2500公里,手机百度导航全开,固定测速肯定知道的。但那些限速突然从120一下子降到80的,有躲在暗处的流动测速的地方,怕自己不知道而被拍照,所以,花几十块钱买个电子狗,还是有必要的,躲过一次,本就回来了。
淘宝网电子狗不贵,挑了个销量高价格也合适的,就买了。88元,流动+固定一体,路虎车模造型,看着挺精致啊~

电子狗输入电压是12V,买的时候自带了一个点烟器插头,但本人是极简主义者,不喜欢车里到处拉线,很不舒服。而且点烟器要接手机充电头,这样又要加一个一拖三的分线器,更是麻烦。所以又网购了保险盒取电线,自己DIY成保险盒ACC取电。
又考虑到电子狗在市区挺吵人,而开车的时候把手伸出去拔电源又不方便,所以,又在淘宝网买了船型开关,准备在方向盘下方膝盖处的空白按键区域加个开关。

趁着快递还能发,赶紧都下单买好了。

网上都有车友分享的经验教程,按部就班很简单,所有接线处都用焊锡加固,且套上热缩管,再加上电工胶布,安全第一。就是抠开关开口费了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在装上效果很不错,也很美观。电子狗,船型开关10个,1米热缩管,保险丝盒取电线,备用保险丝,加起来不超过100块钱。感谢马云以及辛苦的卖家,以及快递小哥。

开出去溜一圈后立即发现了问题,白色的电子狗,在仪表台上形成很大一块反光镜像,习惯了空空荡荡,突然有这个反光非常难受。

于是回家DIY了一番,用的是太阳眼镜的皮袋子。

在显示屏处抠了个方框,为避免车模发动机盖板处袋子挡视线,还贴了两条双面胶粘住。
装车效果挺不错,也不至于太丑,终于把那块反光给解决了。

网友A:
安全第一,有个性,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有个性,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

网友B:
可以一分为二  把电子狗放在中网那里   找线   吧喇叭引到驾驶室内   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C:
小心啊!!别人以为是个高级手机什么的,砸窗就亏大啦!!说错的话,算我多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顶顶顶顶。

你是不是找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顶顶顶顶。

你是不是找抽啊?无烟男人。

网友E:
开车多看路标提示牌。 啥都能避免了 一个劲的顶着路面看很容易疲劳的,   两广地区的交通标识牌还是很详细的, 按着跑基本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车多看路标提示牌。 啥都能避免了 一个劲的顶着路面看很容易疲劳的,   两广地区的交通标识牌还是很详细 ...

高速上遇到很多次,路牌说前方修路限速40,但实际已经修好,但限速指示牌还在,而经过的车子都正常走,没有一个真正按40走的,我一个人慢,就很不安全。。。而有些地方限速后,就一直没有取消限速的指示了,都不知道是正常速度跑还是按限速跑,所以装个这玩意安心一些,听到滴滴滴报警就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啊!!别人以为是个高级手机什么的,砸窗就亏大啦!!说错的话,算我多嘴!!!

很隐蔽的位子,一般人看不到,职业小偷看我车子也不会下手,又不是豪车。我还觉得如果不套上,遇到熊孩子以为是玩具,被熊孩子惦记上就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分为二  把电子狗放在中网那里   找线   吧喇叭引到驾驶室内   这样效果最好

谢谢,不想做太大的改动了,中网那里工况恶劣,怕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或者高速上掉下来就更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速上遇到很多次,路牌说前方修路限速40,但实际已经修好,但限速指示牌还在,而经过的车子都正常走,没 ...

  高速公路修完了有个养护过程的, 养护期内如果大车超速就会破坏已修复的路面,  此时 如果谁超速当然就罚谁了, 其实此时如果觉得不安全可以打双闪 靠边行车,   当然看路面情况也要注意后方车辆的变化,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这种情况也遇上不少,  修路限速 60   交警测速,告示牌后方300米就来个摄像头, 那家伙 如果稍不注意就来票,  见多了  也就习惯了, 高速路上每一个提示牌都要看一下,  有些地方 会有提示牌 但是提示牌就比A3纸差不多大  固定在护栏上, 黄色黑字 上书 前方2KM路段流动测速请注意车速。   因为超速的司机视觉会出现一个隧道效应,因此路边的告示牌是看不见的,很多朋友就被写票了,   当然了 开车把时间预留好,切不可赶  一般都能很好的回避很多摄像头, 这个是我多年驾车之经验

网友:
这办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速公路修完了有个养护过程的, 养护期内如果大车超速就会破坏已修复的路面,  此时 如果谁超速当 ...

版主说的很好,在高速开车,一定多看路牌。电子狗已经跟不上现代的测速了,区间测速,隧道变道,隧道抓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