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机芯问题 请教诸位

楼主(2017-01-21):
按下放音建 磁头与压带轮无动作 但是 主导轴转动 不知是何原因 求解!

网友:
一般是皮带松了,,,

楼主:
谢谢 但是感觉皮带也不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感觉皮带也不松啊

虽然不知道能否帮到你,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是发现图中画圈的齿轮未转到位,不知道为什么卡住了,拨动之后听到机芯正常挂载磁头和压带轮的声音,到现在还未出现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问题解决了

客气了,我的大三七目前录音功能还处在瘫痪状态上,录出来的音乐只有一个声道有声,另一边沙哑~~不知道用那种清洁剂清洁好

网友A:
大扫除。整个机芯拿下来,皮带如果显惰性。换掉。没皮带,就把原有皮带放到酒精时泡泡洗洗,也可再放到锅中清水煮一煮。所有传动的轮都得用酒精好好洗一洗。整个机芯全部认真清洗一遍后。这个机芯就会显得很精神。
录音只有一声道。就是另外一声道没被拾得。录音磁头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有时放音及录音磁头嘴上面有磁粉沾在上面也就会沙沙音没。线路的转换健开关排键接确不良也会;磁头的左右声道连接线有时会脱单、、、

楼主:
感谢诸位跟帖。过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扫除。整个机芯拿下来,皮带如果显惰性。换掉。没皮带,就把原有皮带放到酒精时泡泡洗洗,也可再放到锅中 ...

好吧,算我挖个小坟?节后去西四买了一瓶精密仪器清洁剂把录放开关清理了一遍,但是故障还是依旧存在,磁头也换新的了,但录出来的效果还是左声道声音沙哑不实,右声道倒是比清洁前声音洪亮了。

网友:
小心脏不有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算我挖个小坟?节后去西四买了一瓶精密仪器清洁剂把录放开关清理了一遍,但是故障还是依旧存在,磁 ...

把Tape select2偏磁开关打在METAL档再录一遍试试。如果有改善,说明不仅仅是录放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