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里的中周怎样防止失效?

楼主(2017-01-21):
收音机中周时间长了里面的瓷管电容失效,有什么方法解决?用密封胶或蜡烛封闭所有的中周可不可以防止失效?

网友:
收音机的中周里面密封是必须的,但是只能密封磁芯上的线圈,瓷管电容是不能密封的。要想长久使用可以捣碎瓷管电容,在电路板反面中周原脚上焊上同容量的云母电容。

网友A:
还是老机的中周外加云母电容最皮实, 五十年不失谐

网友:
可以把瓷管电容用蜡密封,因为瓷管电容外层镀银很容易氧化脱落,密封可以隔绝空气,保护电容不氧化。

网友:
瓷管电容失效主要是由贵金属迁移引起爬电、短路,可以用同样容量和体积的CB、CBB电容代替,云母电容太大放不进底部电容槽中。

网友:
也可以用瓷介电容。

网友:
用绝缘漆点一下,干了就好了,

网友:
我手头的中周,内附瓷管电容都被我用绝缘清漆涂过一遍,使用中,主观感觉并没有啥不良影响。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问题,刷新看了一下,回了几个。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问题,一下子回了几个。

网友:
清漆的高频损耗不小,不如烫高频蜡或蜂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机的中周外加云母电容最皮实, 五十年不失谐

的确是这样,他们说带瓷管电容的中周机器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日本进口的机器,都存在十几年后中周老化的问题,十分让人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他们说带瓷管电容的中周机器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日本进口的机器,都存在十几年后中周老化的问题 ...

80年代是袖珍机时毛的年代, 瓷管中周自然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中周的电容、电视机检波中周和鉴频中周我都用蜡封过,没有什么不好的。

是用普通的蜡烛还是用高频蜡?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冰岛这方案最简单实用,只要把中周周围的缝隙完全封闭,隔绝空气,使中周里面的电容不接触空气防止氧化失效,和其它方法作用是一样的,其它方法要拆中周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岛这方案最简单实用,只要把中周周围的缝隙完全封闭,隔绝空气,使中周里面的电容不接触空气防止氧化失效 ...

话是这么说,谁会把新的机器去拆开,去把中周拆下再去上蜡?等机器坏了里面中周的瓷管电容也已经呜乎了吧!

网友:
一旦中周调整不起作用的时候,除了考虑中周瓷管失效之外,常见的还有:线圈霉断和磁芯碎裂。线圈霉断可以重绕,磁芯碎裂应予以更换。

网友:
记得以往的中周自带的瓷管电容都是有一层淡黄色清漆涂上防潮的,最近我也买了些中周,瓷管电容上看到的是镀银的本色,根本没采取防氧化措施。有的甚至连线圈浸腊都没做。

网友D:
当年日本人,也没有对中周内电容重视,造成十几年后大批因为电容损坏失谐,无法收听广播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日本人,也没有对中周内电容重视,造成十几年后大批因为电容损坏失谐,无法收听广播节目

国外中周的瓷电容好像上了光油,耐操些,可能工艺好些,十年基本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