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阻抗输入的晶体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7-01-22):
谁有高阻抗输入的晶体管放大电路,输入阻抗越大越好,谢谢!

网友:
用MOS管做前级,输入阻抗可做到足够高。

网友:
没有高阻抗输入的晶体管, 只有用负反馈来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
用场效应管,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

网友:
三极管输入阻抗最高的是射极跟随器,以现在的晶体管而言,输入阻抗可达兆欧级,实在不行就加自举,加自举后交流输入阻抗可达数兆欧,但直流输入阻抗不会提高

网友:
射极跟随器,多年前晶体电唱头的高输出阻抗就是靠这个变换匹配到收音机低放输入端的.

网友:
5楼方法正确用射极跟随器变换输入阻抗。

网友:
但射随是没有电压放大能力

网友:
阻抗是频率的函数, 不提频率怎么谈论阻抗呢?

网友:
要了解晶体管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相关参数,才能做到 ‘物尽其用’ 的目的,而不是想当然。

楼主:
频率十几MHz吧,输入电平30mV峰峰值

网友:
楼上已经给了好多好的建议了。

网友:
楼主已回答冰岛老师。十几mhz您要多大输入阻抗

网友:
在较高频率下使用高输入阻抗,不太合适。

例如15MHz的频率,假如您的电路输入阻抗做到100K,那么在输入端点上的总电容不能超过0.106pF,否则频率响应急速下降。

一般高频晶体管的输入电容都超过至少2pF,这意味着上述电路最多只能工作到0.75MHz,而且增益会下降一半。但若输入阻抗设计在50欧,只要晶体管截止频率够得到,那就可以工作到1GHz以上。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红圈部分做屏蔽隔离,且把屏蔽接T3发射极

网友:
       到了射频基本上是要努力保证前一级 50% 的功率 能传输到下一级。

       如果是天线 LNA 的话, 还是一样的道理。

       你观察一下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指标, 现在是 21 世纪,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和 50 年前没有什么区别。

       非不能也, 乃不为也。

       人不能胜天, 分布参数已经不能忽略。到了高频实用的理论就是传输线。。。。。。。。。。。。。。。。。等等了。

       200MHZ 以上, 你要看  SMITH CHART 就不能再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