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发热 信号不好 打不出电话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7-01-22):
  机器型号:iPhone 5S

  故障现象:主板发热,信号不好,打不出电话。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功放供电管U11_RF已被拆掉短接,处理好U11_RF焊盘后,装好新的功放供电管。

  观察主板发现天线切换开关U7_RF已被硬撬掉,主板焊盘全掉。

  处理好焊盘,补好线,换上好的天线切换开关后,测试主板正常修复。

网友:
高手啊,感谢分享,虽然不懂修,可是这是我在用的机器。。

网友:
楼主好手艺  学习了    有时间也拆看手机看看

网友A:
大师您好,请问2G和4G都是用这个功率芯片,是不是芯片是宽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您好,请问2G和4G都是用这个功率芯片,是不是芯片是宽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