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UBL6176A液晶屏应用

楼主(2017-01-22):
请问哪位老师有知道这个液晶屏的中文资料或者是怎么能应用起来,好好的屏不用可惜了。

楼主:
液晶屏接口的图片

网友:
我来告诉你:
品牌:ALPS(岛国产)
类型:STN单色
分辨率:320X240
尺寸:5.7“
控制器:不带
响应时间:550ms
可视角度:30/30/30/30
对比度:8:1
亮度:180cd/m2

网友:
你想要的中文资料除非有人去翻译,不然是没有的,全世界液晶屏资料只有极少极少是中文版的,就算看到个中文的液晶资料里面也掺杂大把的E文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那这个屏怎样连接才会显示图像呢?本人对这方面不了解,还请赐教。

网友:
加一个显示控制器IC,比如RA8835或类似的,

网友:
放弃吧。 想让这个显示东西   自己做。 没有资料是不可能啦    驱动板更买不到。 自己用单片机写一个简单的系统让他显示。 也没啥意思。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
如果楼主真的想玩
建议去找个320X240的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