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机箱加工方孔有什么好工具?

楼主(2017-01-22):
在某宝上买了一个机箱,后面板要开几个孔, 卖家狮子大开口要三四百块钱,说要画图加工什么的。。。买个机箱才两百多,加工孔要三四百,搞不明白!自己DIY如何在铝机箱上开孔? 圆孔好办,钻头加扩孔器。 开方孔有什么好工具呢? 知道的指教一下。

周六开个60*30cm的方孔,先钻孔再手工挫的,累的个半死!好在还是顺利完工了。

楼主:
折腾了一上午才把几个孔开好。

网友:
DIY加工都是累人的活,我也是先钻孔,然后小电钻换上钨钢铣头横着用力把各个钻孔连通,最后用锉刀修整。构思应该可以用金刚砂小磨片来划槽,还没实施过。

网友:
用小电磨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1:用厚砂轮,打磨穿就是个方形孔,从后面往前面磨,注意力度。
2:薄片的话,直接用凿子凿个方形。
3:有液压冲孔机的话就更方便了,买个方模直接冲。
4:在金属圆柱上开异形孔还可以用电解,先用腊或胶涂出孔形,然后加电解液,用充电器直流电电解,就是费时。

网友:
手砂轮开方孔还是很方便的,太小的不好弄,楼主自己DIY个雕刻机就不用求人了

网友:
四角钻孔,外径和要开方孔边相切,砂轮片留余量切边,然后剩余的用锉刀打磨至尺寸。方法二,钻孔,沿边界线用钻头打孔,孔距略小于钻头直径,钻完就可以拿下中间那片,直磨机上硬质合金旋转锉打磨,余量用锉刀修整至所需尺寸。方法三,当然是雕刻机。方法四,花钱找冲床,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铝合金开方孔是真要命的事情啊

网友:
用角磨机上割片直接切割

网友:
电动工具+钳工修配。

网友:
用罗机吧,那样快,

网友:
记得淘宝上有专门加工铝板开孔的,方孔圆孔都有,自己用关键词“铝板加工开孔”搜索一下,会有惊喜的。

网友:
有点粗糙了

网友:
真黑,开这么打一个孔,我前连两年找过一个线切割的私人老板。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