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适合制作机械表头的指针?

楼主(2017-01-22):
什么材料适合制作机械表头的指针?要轻、刚性好、弹性好、最好还是扁的。原来在这个板块看到过,但刚才搜了一下没找到,烦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碳素指针比较好

网友A:
曾经自己杜撰了一种方法,但不是最好的,因为重量太大:用细漆包线一端用图钉固定在桌面上,另一端缠绕在铅笔上,漆包线上面压上一本书,慢慢拉铅笔,直到拉断,就可以得到一根笔直的指针了。我在把毫安表改微安表时,把指针碰坏,就是想出这个本办法解决的。

网友:
找旧表针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自己杜撰了一种方法,但不是最好的,因为重量太大:用细漆包线一端用图钉固定在桌面上,另一端缠绕在铅 ...

首先表示感谢!但用纯铜丝做指针不太靠谱,太软,铍铜或许可以一试。碳纤维材料的应该是最好的,但不知哪里有卖这种材料的。

网友B:
十几年前我曾经用硬塑料加热后快速拉伸得到细丝,用来做万用表的指针,自我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我曾经用硬塑料加热后快速拉伸得到细丝,用来做万用表的指针,自我感觉还可以。

多谢!值得一试。

网友C:
小区里用来传输光纤信号的光缆,抽出里面的细丝,用来做万用表的指针还是可以的。

网友:
要多拉几根,太粗了会影响动圈转动,也不好调平衡;太细了强度又不够,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区里用来传输光纤信号的光缆,抽出里面的细丝,用来做万用表的指针还是可以的。

应该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区里用来传输光纤信号的光缆,抽出里面的细丝,用来做万用表的指针还是可以的。

光纤,那是够细的哦,玻璃纤维,可能有点脆,也可以试试

网友:
在《无线电》杂志有一篇自制万用表的文章哪年哪期忘了,在杂志的封3或者封4版整版面有此文自制指针万用表图片,作者是原北京市西城电化教育馆主任康老师,他自制的万用表指针是用竹丝做的,很轻巧使用效果也很不错,具体怎样的操作步续我忘了,您可以用《无线电》杂志光盘,搜索【康占元】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不知道呢

网友:
如10楼的朋友所说,用光纤是不错材料,易得、重量轻、自然直并且还有各种颜色可选。

网友D:
哥最叼。。万用表的指针是根草。。|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42365看看我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最叼。。万用表的指针是根草。。|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42365看看 ...

够草的。佩服

楼主:
哪个神仙拿根碳纤维的出来开开眼啊,先谢过了。

楼主:
镁铝合金的也照样感谢!呵呵。

网友:
碳素做指针是不错的选择,及轻又有韧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哥最叼。。万用表的指针是根草。。|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42365看看 ...

看不到图,要注册才能看吗?草也变高科技了

网友:
这才是正宗的,超薄铝合金管压成刀型。

楼主:
非常感谢a8427116 老师展示,能有购买渠道吗?相信无数爱好者会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到图,要注册才能看吗?草也变高科技了

说无数肯定夸张了,我想会有不少爱好者会买的,看图片应该是美女合金的。

网友F:
我的方法,用一条线,拉直并固定于空气中,然后糊上一层白乳胶,半干固时,用硬板压扁,干后就是一条好的表针了。只是想当然,没有实践。
  又或用钢笔内的那条小管子,近段插到断的表针上,远段可以切开,加热后压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方法,用一条线,拉直并固定于空气中,然后糊上一层白乳胶,半干固时,用硬板压扁,干后就是一条好的表 ...

思路不错!用白乳胶肯定不行,没有刚性。用树脂胶也许可行,用空的时候试一试。

网友:
我倾向于用光纤做指针,第一材料来源容易,第二重量轻。(光纤外表的漆皮是保护层中间还有油脂,颜色兼顾区别芯序。)

网友G:
74年修理61C3表头拉过几根玻璃指针,非常好用,学生使用时经常打表,但是从来也没断过,也没弯过。80年修过几个MF75小表,当时没有条件拉玻璃丝,用的是易拉罐剪成细条也很好用,学校的大型万用表教具表针以前用的是细竹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74年修理61C3表头拉过几根玻璃指针,非常好用,学生使用时经常打表,但是从来也没断过,也没弯过。80年修过 ...

又一好方法!用铝合金的易拉罐,裁成细条,既轻且韧性好。

网友:
修500表的时候应用过这个方法,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必须重新加减焊锡重调表针的平衡。

网友:
无论用什么材质的指针,更换过后肯定是要重新调平衡的,因为不大可能做到更换与原来一模一样的指针。

网友:
粘个小镜片,用激光作指针。

网友:
有必要吗,找个废表换一个就行了嘛

网友:
碳素纤维做指针,何处取得?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找一根碳素纤维杆,砸扁它,从中挑出粗细合适的纤维丝。碳素纤维棒哪里找,找废旧的蚊帐支撑杆(市售蚊帐现在都配有一节节0.6~0.8米长的套接杆),或者找市售的风筝骨架杆都行。

网友H:
突发奇想,用自动铅笔芯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突发奇想,用自动铅笔芯可不可以。

自动铅笔芯是碳粉压制而成,最细好像就是0.5mm,没有韧性,估计一打表就断。

楼主:
在此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回复我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可靠易行的方法是光纤芯和铝合金易拉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