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老师们欣赏一块77,2板子

楼主(2017-01-22):
前一段时间在破烂点看到这块板子,丢弃在泥土了,非常脏污,看着板子受过火烧,本来不想要,可是看着有一个玻璃三极管和那些老电阻,就把收回来了,清洗后,打理,输入输出变压器不通,还好,两个变压器是外层输出接线开焊,拆开变压器外包装,焊接好接线,找了两个AX81安装上去,把电路板上的开焊点连接好,缺少的电阻三极管补齐,试机,低放正常放音,看着这个板子只有77.2云长标识,感觉好像是个人DIY的,是出自一个高手爱好者手,那时候个人能做成这样,技术也真的不错了,上图请老师们欣赏。

网友:
几十年了 当时也算精品

网友A:
够老的这是DIY的,那时祘高手。

网友B:
确实是个人DIY的作品,当年也有做过,线路板是绘图用的直线笔蘸硝基漆画的,所以粗细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C:
当年可以找齐元件,可以DIY的这样的不是一般的高手

网友D:
楼主真是有心人!应该是77年DIY的,作者也算是高手了!

网友E:
几十年前能做这个板子肯定是高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老的这是DIY的,那时祘高手。

是的,那个年代做成这样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个人DIY的作品,当年也有做过,线路板是绘图用的直线笔蘸硝基漆画的,所以粗细比较容易控制。

看来老师也是一位DIY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可以找齐元件,可以DIY的这样的不是一般的高手

是的,当年器件不好找,电路板上还有一只玻璃壳三极管,看来那时候的金封管还是不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老师也是一位DIY高手呀。

客气了,当年也是爱好者,做了一些各种线路板,可惜基本没有留下来,因为爱好,所以现在还留有工具和材料。用硝基漆的好处是其用香蕉水调制浓稠且快干,出现差错修改方便。用三氯化铁溶液处理后,硝基漆很容易用香蕉水清除。

网友:
这么古老的东西,垃圾成色还能通电

网友:
      1977年制作的,算起来到现在也是40年了,那个年代能够自己制作触这样的电路板子,实属不容易,制作者一定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有心人!应该是77年DIY的,作者也算是高手了!

是的,那个年代可以做成这样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能做这个板子肯定是高人了。

是的,制作者当时可以找到这些电阻,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