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P14和6P15的区别

楼主(2017-01-22):
N多年前,收了N多6P14和6P15,近日拿出来玩,上面没字了,管子混了,请问在外观上能不能区别它们?

网友A:
上海的6P14与6P15很好区分,6P15里面上下都有隔板一看便知,北京的6P14与6P15不太好区分,最好的办法有表,量管脚,1-6脚通的是6P15,不通的是6P14,

上图就是北京6P15,1-6脚用焊片连接抑制栅可以清楚看到。

上图就是北京6P14,1-6脚与抑制栅没有连接,抑制栅是在管内与阴极连接,1-6脚为空。

网友:
看我发的图

楼主:
谢谢,我去分一下,不懂在问

网友:
6P15上下有屏蔽镍片,  14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的6P14与6P15很好区分,6P15里面上下都有隔板一看便知,北京的6P14与6P15不太好区分,最好的办法有表, ...

谢谢,这个方法靠谱,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分了个大概,在用万用表(2楼的方法)仔细甄别,量大,工作量不少

网友B:
那就用个低压电源和灯泡做个回路,用小九脚管座的1,6脚当开关,插上管子小灯亮的跟不亮的就区分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个低压电源和灯泡做个回路,用小九脚管座的1,6脚当开关,插上管子小灯亮的跟不亮的就区分开了。

那更费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更费劲了

我觉得还可以吧?实在嫌费事就打包发给我,我逐个测试完,14返给楼主,15当区分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可以吧?实在嫌费事就打包发给我,我逐个测试完,14返给楼主,15当区分费用。

15便宜时一元钱一只没人要时我收了不少,

网友:
6P15的抑制栅极是通过1和6脚引到管子外部的,6P14的抑制栅极在管子内部接阴极并从3脚引出了,可以通过万用表测试管子1和6通的是15,否则是14.6P14是功放管,6P15是视频放大管,两者的屏极电流、跨导等都有区别,当然如果用15替代14在收音机上也是可以的,但要把6P14管座的1和3脚相连接才能用,因为6P15屏流比6P14小了将近20mA,声音有点发干瘪不好听   实在没辙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用6J9替代6P14工作,但管子屏极稍有发红

网友:
用表量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