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牛引起的底噪

楼主(2017-01-22):
造了个el8单端,2W输出觉得很简单,除便摆位,谁知一边底噪1.8mv,右声道一边6.6mv,搅了一段时间地线,灯丝接地也沒效果,这几天有空拿了2个牛罩套上,只加电牛牛罩右声道那边降至4.2mv,再在输出牛加上牛罩,再降至3mv,是否可判断就是牛牛的干扰?刚好扼流圈也在右声道输出牛的底部,是否也会引起干扰?机箱太小,加牛罩看来不行,有其它好方法吗?要不然就要换机箱重新编排摆位了.

网友:
应该是罩上好一些

网友:
太紧凑的机箱可能会引起些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确实是当初没考虑清楚,只贪好看及想造小一点,已后造机机箱要宽容一点,擺位要测试。这干扰是否磁干扰?

网友:
应该是电牛与输出牛的距离太小了。这属于先天的缺陷。恐怕很难彻底消除。只能将输出牛左右分开一点、加牛罩会有改善。

网友A:
用与绕组等宽的铜箔,先去掉电源变压器的牛罩,在电源变压器外围绕一圈使之闭合。再装上牛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与绕组等宽的铜箔,先去掉电源变压器的牛罩,在电源变压器外围绕一圈使之闭合。再装上牛罩。

谢白版意见,要等过了年才能淘些銅箔先试试.谢谢.

网友B:
电源牛旋转90度效果可能好一些。

网友:
也可以把扼流圈换成电阻试一试。

网友C:
三牛位置不可变了,可以通过改变各牛摆设方向来减少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牛旋转90度效果可能好一些。

电牛转90度,线包跟输出牛同一向向干扰不是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牛位置不可变了,可以通过改变各牛摆设方向来减少串扰。

牛牛转身的位置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听音怎样.用万用表测底噪很不靠谱的.

87db音箱,关了电位器噪声一米可听到,另一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噪音估计是接地或走线问题.还有看看反馈是否接反.

没加反馈,走线兩边一樣,现套上牛罩底噪确实减少,估计还是摆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反馈,走线兩边一樣,现套上牛罩底噪确实减少,估计还是摆位的问题。

小机箱确实漂亮、实用性很强。但是没有良好的应对干扰措施很难完美。我也有相同的遭遇。
如果套上牛罩仍然达不到理想程度,你这个机器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将输出牛前移、管子放到底盘中间。应该有效、不过麻烦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牛转90度,线包跟输出牛同一向向干扰不是更大吗?

电牛转90度,输出牛线包感应电牛磁力线要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牛转90度,输出牛线包感应电牛磁力线要弱。

有空试试看,谢谢.

网友:
紧凑不怕,是你的摆位不合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