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端牛数据

楼主(2017-01-22):
匝数比为《39:1》《5欧》

阻抗:39*39*5=7.6K

单端输出变压器标为3.5K

楼主:
没头绪了。。请指教

楼主:
么有前辈指教下吗?我自己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么有前辈指教下吗?我自己顶!!!!

想知道什么,是次级输出阻抗吗?

楼主:
想知道初级阻抗这样算对不对。。。然后准备查下哪种电子管匹配这个输出变压器做个单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初级阻抗这样算对不对。。。然后准备查下哪种电子管匹配这个输出变压器做个单端的!!!

供参考。 照片  照片

楼主:
前辈您好,看明白了,公式算了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次级负载电阻越小,反映到初级阻抗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看明白了,公式算了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次级负载电阻越小,反映到初级阻抗越大。。

应该是次级负载阻抗越小,反应到初级阻抗越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看明白了,公式算了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次级负载电阻越小,反映到初级阻抗越大。。

有点入门了。

在次级负载阻抗值固定的条件下,初次级线圈的比值越大,次级反馈给初级线圈的阻抗值就越高,反之则越小。

初次级线圈比值不变的情况下,次级负载阻抗值越大,反射给初级的负载阻抗就越小,反之越大。

网友:
都是非线性元器件,标称值相差2倍听觉没有太大的差别。

网友:
输出变压器是变换阻抗的器件,在次级接上不同阻抗的负载,初级也会呈现不同的阻抗。同一个输出初次级线圈比值不变的情况下,次级连接的负载阻抗越小,呈现于初级的阻抗也小,反之越大。因为阻抗比值不会变化。切记。

网友:
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入门了。

在次级负载阻抗值固定的条件下,初次级线圈的比值越大,次级反馈给初级线圈的阻抗值就 ...

还没入门吧。前一句话领会对了,但后一句话又领会错了!请好好想一想。

网友:
给你个好理解的答案:
1、胆机输出变换器三个指标:功率、匝比、电感量,功率你好办吧!
2、匝比=[管子输出阻抗/(扬声器直流电阻*1.2+输出电压器铜阻)]开平方,换个表达方式:管子输出阻抗=匝比的平方*负载(考虑交流阻抗、考虑铜阻)
3、电感量越大越好,如果非要计算出个值,因为频幅特性是下降3DB,变换器感抗2*3.14F(低频)L=管子输出阻抗=匝比的平方*负载。
  看懂了吗?简单的说有个重要值:匝比。

网友:
次级黑色是接地端,2.8V与4.57V有用,1.77V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