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也来制作北极兵老师的中生代直放机

楼主(2017-01-22):
如题,看到北极兵老师的中生代直放机后,心理痒痒,于是马不停蹄地山寨了一个。

先向北极兵老师致谢!

正文:

0. 电路:引用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7229-1-1.html

1. 制版:使用Sprint Layout制版。

2 鸡窝:使用100*60*25的塑料壳。

3. 转印:标准的热转印法。

4. 蚀刻:白色的所谓环保蚀刻剂。

5. 丝印:同样是热转印的。

6. 镀锡:镀锡水弄的,看着还可以。防止铜箔氧化。

7. 钻孔:小孔电钻,大孔手工。有点儿丑。

8. 整机:焊接过程不表。整机入窝如图。小扬声器还没接入内部,暂时使用耳塞和外接扬声器调整试听。

9. 调试:根据北极兵老师原帖中的详细步骤调整。

10.效果:
(1) 低放,3V左右的OTL推外接的5寸扬声器,声音不错,低音浑厚。
(2) 灵敏度:比传统的7642收音机电路要好很多,能够找出很多弱台。目前和自制的一级中放超外差套件机比较,收台数量相当。和之前我制作的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塞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9188-1-1.html )相比,灵敏度相当。但这个中生代直放机电路的音质更好,没有自激和啸叫的困扰。
(3) 选择性:传统的7642收音机电路前台占了半个频带,弱台被强台淹没。这个中生代7642直放机大大超过了老电路。

马上回老家过年了,其他深度的调整、比较待续...

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
绝对青出于蓝!

楼主:
谢谢枫丹白露老师关注。
做得比较仓促,外壳开孔很马虎,歪歪扭扭的。

得益于电路优秀,接电即可出声,按照流程调整,一下子就成功了。

网友A:
我只是好奇,不用Q1或者断开c3(39p)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好奇,不用Q1或者断开c3(39p)是什么情况

估计就是标准7642电路的效果。

等过了年回来后,我再试试,对比一下。

楼主:
大叔过奖了,我这是山寨。并且,这个还没仔细调试。

北极兵老师的那个更给力,外壳、度盘都做得很细致。

网友:
很新颖的电路。

网友B:
与你先前制作的"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塞机"相比,选择性哪个好点。我现在做直放机灵敏度还行,与外差机差别不大,就是选择性稍差,主要是强台覆盖弱台比较明显,如果这个选择性不错的话,我是说比你先前的那个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塞机好的话,也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C:
看来这个要彻底推翻来复再生机了。D1-D4用一个发光管代替兼电源指示,低放用2822等小集成代替,高放搞个场管方案便于没有7642的朋友制作,相信会有更多爱好者参与其中,也许有更好的效果(更高的灵敏度,更好的选择性)被挖掘出来,不失为矿坛幸事。突然想到,此电路只是给输入调谐回路增加一个震荡器,与后面的电路关系不大,如果确实如此,外差机能不能借此电路助力一把提高性能?如果同样有效那就更不得了,这个振荡器就是收音机的标配了。不多罗嗦了,我得赶紧搞这个振荡器单元了!

网友:
赞楼主DⅠY的速度,新年新节奏。收音机一定要白天调试,晚上台多容易产生满足感和错觉。

网友:
鸡窝不错!
音质更好,是指噪声小而且接收稳定还是感觉高低音两头比普通电路要宽阔,要是能达到上述两个优点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好奇,不用Q1或者断开c3(39p)是什么情况

没有Q1比来复再生好些,选择性较差。这部直放机,不亲自动手体验,难知其味。看图知一半,动手做知另一半。

网友D:
也很想知道,去掉那只C3(图中的39P电容)后,选择性效果会差到哪里?那当然,去掉C3,需要再微调L回路的。如果有明显的效果,那真好!可做两方面的比较:
1、不用C3,把LC调整到最佳位置,这时候的接收性能做为标准。
2、接入C3,微调LC回路的电容,使接收效果最佳。此时的效果,与1时比较,会好到哪里?

网友:
或者这样也可以:
1、调整LC回路,使本机接收效果最佳,这时候的接收性能做为标准。
2、断开C3,调整LC回路的C,使接收效果最佳。
比较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很想知道,去掉那只C3(图中的39P电容)后,选择性效果会差到哪里?那当然,去掉C3,需要再微调L回路的。 ...

这个用扫频仪分别扫一下去掉C3前后的曲线就可以看明白了。

网友D:
我有自制的中波全段扫频仪,性能还十分地良好。想搭建个这电路,也不是件困难的事。只是,原理上想不通呢。

网友:
这个线路与我在本坛以前看过的一个线路很象,应该属于同一原理,线路图如下:

原文地址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5148-1-3.html

网友:
做得漂亮,赞!可是为啥不用个好点的喇叭?这种超薄喇叭声音太尖,不利于长时间收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要彻底推翻来复再生机了。D1-D4用一个发光管代替兼电源指示,低放用2822等小集成代替,高放搞个场 ...

板子刻制完成,下一步安装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刻制完成,下一步安装元件

单独做振荡电路?

网友C:
是的,我看了这个震荡部分与其他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只有C3与调谐回路相连,至于调谐回路后边是高放检波、来复再生、混频中放关系不大,这个震荡部分做成单元电路可以和任何电路配合。先试试这个震荡部分与调谐回路结合前后效果,看看到底咋回事。

网友:
这电路Q1是负阻器,调整好正好抵消调谐回路的内阻,然后就相当于有一个Q值相当高的调谐回路了,选择性和灵敏度都会大幅度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看了这个震荡部分与其他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只有C3与调谐回路相连,至于调谐回路后边是高放检波 ...

我也有这个设想,把这部分做成厚膜电路,想插哪里就插哪里。

网友C:
神奇效果见证,确实有效!示波器接在调谐回路,连接振荡器,接通电源,调谐双联到电台位置,惊呆了,信号幅度几乎占满屏幕,断开电源,信号幅度骤减,实实在在证明这个振荡器对提高信号强度真实有效,试验只是将振荡器与天线调谐回路连接,并没有其他高放、来复、外差等放大电路,由此判断该振荡器可以用于任何调幅收音机输入调谐回路,直接提高输入信号幅度,利于提高灵敏度和降低噪音。还有,C3不能太大,原来用的47P,示波器看到的不是电台信号,而是震荡波形,改成12P后才出来效果,看到的是增大的电台信号。真的惊呆了,真的神奇!说明:测试过程中没有改变示波器灵敏度档位。
下面是连接振荡器电源效果
下面是断开振荡器电源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神奇效果见证,确实有效!示波器接在调谐回路,连接振荡器,接通电源,调谐双联到电台位置,惊呆了,信号幅 ...

适合直放机,灵敏度提高的同时通频带变窄,外差机应用跟踪困难

网友:
看来又要来一次DlY直放机热潮了,这个考毕次振荡器能用在AM应该也能用在FM或中频电路中去……

网友:
补充能量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奇效果见证,确实有效!示波器接在调谐回路,连接振荡器,接通电源,调谐双联到电台位置,惊呆了,信号幅 ...

坛友和楼主求知实干的精神的确令人钦佩,实践出真知啊,赞,加分。C3容量不能太小,否则高低端灵敏度不均匀。

网友:
好试验!
感觉这个WBR电路也许能与经典的来复单管机结合起来,这个WBR专管再生。
对超外差短波机,还能用于中放,实现超窄带,用于CW/SSB接收,虽然选择性比不上晶体滤波器,但总比三四个普通中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适合直放机,灵敏度提高的同时通频带变窄,外差机应用跟踪困难

您说得对。跟踪只是个定量的问题,很容易解决。超外差机的完全跟踪完全可以实现,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近在咫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扫频仪分别扫一下去掉C3前后的曲线就可以看明白了。

Q1是有源放大,扫频仪会干扰其工作。

网友:
您这动作也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自制的中波全段扫频仪,性能还十分地良好。想搭建个这电路,也不是件困难的事。只是,原理上想不通呢。 ...

其实原理很简单,Q1与C1~C3组成的放大电路,与LC调谐回路是一个可整可分的有机体。C1~C3的串联电容是调谐电容的一部分,它们分压给Q1用于放大。从微观上看,是由Q1的发射极输出(也就是C2),从宏观上看,把Q1与C1~C3组成的放大电路看作是一个放大器,则是由C3输出。所以C3即是输入端也是输出端。但实际上,C3~C1的串联电容不能忽视,与双连是并联的,所以应将放大电路与调谐回路看成一个整体比较合理。

这个自举放大调谐回路,曲线具有高于双调谐曲线的矩形系数,且顶部更平坦,所以其选择性高,使直放机一级调谐回路可抵得上超外差的四个调谐回路。

网友:
7642选择性比经典68-1差远了,把这振荡器接68-1,那灵敏度岂不是逆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奇效果见证,确实有效!示波器接在调谐回路,连接振荡器,接通电源,调谐双联到电台位置,惊呆了,信号幅 ...

并联调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西勒振荡器)再显神威,建议制作加入振荡器后的完整接收电路,以便于从收听角度评估加入振荡器后对电路的改善。

网友:
虽然这类电路制作和调试得当,可以得到惊人的效果,但毕竟属于“旁门左道”,没有广泛使用的价值。
正反馈放大带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你需要仔细选择元件的参数,仔细调节工作点,来获得最大的性能,同时避免容易发生的自激振荡。超外差才是收音机的“正道”,超外差并不比这种直放机复杂很多。

网友:
虽然这类电路制作和调试得当,可以得到惊人的效果,但毕竟属于“旁门左道”,没有广泛使用的价值。

前一句话是客观的,后一句话是主观的。

网友:
Q值倍增器问世至少有半个世纪了,在主流是超外差式的接收机中意义不是很大,因其是在正反馈的方式下工作要做到高稳定度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有被人遗忘的趋势,但是在直放式接收机中确实能简单有效提高整体性能,也不失为一种可玩的做法,现在转载一篇1983年第3期《国际电子爱好者》中的文章,对楼主也许会有些借鉴的用处。

网友C:
欣喜过后冷静思考,觉得这个振荡器并非完美无瑕,中生代收音机出众效果除了振荡器,还有7642之功,为此,用BF998做单管高放接天线回路,比较两种电路区别,振荡器增益高,但是整个中波范围增益不一致,低端增益低,此振荡器工作于临界状态,合适的工作点范围很窄,偏大震荡,偏小灵敏度明显降低,稳定性差;BF998做单管高放增益比振荡器低些,但整个中波范围增益一致,无需调试,稳定。各有优劣。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也忒快了,比我们的反应速度还快。设计的总体是不错的,但我认为有一点小小瑕疵,就是音量调节不该在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欣喜过后冷静思考,觉得这个振荡器并非完美无瑕,中生代收音机出众效果除了振荡器,还有7642之功,为此,用 ...

那个再生是需要按不同接收情况来调节的,不要固定其偏流,或者改用放大倍数的管子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欣喜过后冷静思考,觉得这个振荡器并非完美无瑕,中生代收音机出众效果除了振荡器,还有7642之功,为此,用 ...

这个如能改为双调谐高放就利害了

网友G:
改为双调谐高放还不如用双栅管改成变频,7642里面有4级高放还嫌不够用吗?Q倍增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善选择性,加高放对于本来选择性就很糟糕的7642 即使用了双调谐回路改进也不大。如果是BF998变频加上双调谐回路中周,中放用7642 不论在选择性、灵敏度和稳定性上都会有很大提高,且电路简单,也更容易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镀锡是怎么的工艺?谢谢

网上买的镀锡水,把蚀刻好的板子用细目砂纸打磨光,放到镀锡水里即可。

网友C:
定量对比振荡器与BF998放大效果。信号源使用NWT70扫频仪,800千赫,30分贝衰减,输出用导线做成环形天线置于磁棒天线附近固定位置,实测两个电路效果,BF998放大效果要优于振荡器,原因是不加电状态天线回路两端信号幅度BF998电路大于振荡器,得益于BF998栅极高输入阻抗信号损失很小,而振荡器对信号有一定损耗。上图为BF998放大效果,下图为振荡器放大效果,示波器挡位不变。振荡器调到较稳定状态,如果调到临界状态,信号幅度可能与BF998放大比肩甚至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学习了一个新的工艺,过去三氯化铁刻蚀后,特别易氧化,

我一般是涂松香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为双调谐高放还不如用双栅管改成变频,7642里面有4级高放还嫌不够用吗?Q倍增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善选择性, ...

你说的没错。
但这里讨论的是“直放机”,,,,就象你不合适在矿石机的帖子里认为“加上有源放大,肯定比无源的矿机效果好”之类的话语。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定量对比振荡器与BF998放大效果。信号源使用NWT70扫频仪,800千赫,30分贝衰减,输出用导线做成环形天线置 ...

单测放大不全面, 这个倍Q, 选择性比场管LC尖锐很多, 你可以对比一下, 转动可变, 对直放机来说, 这个 选择性更重要。

楼主:
喜闻北极兵老师参加大赛,欢迎大家去围观助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量对比振荡器与BF998放大效果。信号源使用NWT70扫频仪,800千赫,30分贝衰减,输出用导线做成环形天线置 ...

vkjmmy坊友的实验很给力,您是求真务实之楷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闻北极兵老师参加大赛,欢迎大家去围观助威

又有比赛了???去围观一下。
至少北极兵前辈拉高了晶体管机分部的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你先前制作的"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塞机"相比,选择性哪个好点。我现在做直放机灵敏度还行,与外差机差 ...

回坛友,这个中放机还没有仔细调整。一试听过程中还是有强台压弱台的情况。
年后我再比较一下。另外,还打算把这个Q值放大器弄到场管直放机上面试一试。

网友:
我也有这个打算,我准备用这个线路,加一级场效应管高放,搭配7642做后级,之所以这么考虑,一是这电路加场管高放,灵敏度和选择性应该更好,但没有AGC也比较痛苦,所以想到了7642,它有很高的增益又有AGC控制,理论上讲应该比较理想。现在场管加7642搭配已试过,效果比较理想,选择性和灵敏度都不错,强台稍有串,但比直接用7642要好。现在手头缺必要的几个电容搭那个Q增强电路,等过了年有空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测放大不全面, 这个倍Q, 选择性比场管LC尖锐很多, 你可以对比一下, 转动可变, 对直放机来说, 这个 选 ...

讲的不错,对直放机来讲选择性是首位的,能在强台附近接收到弱台和远方的电台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vkjmmy坊友的实验很给力,您是求真务实之楷模!

到此为止,基本上对这个神奇电路有了大概感性认识。都是为了提高收音机接收效果,直放机选择性和灵敏度尚无法超越外差机,我的独立本振+双调谐中放+2822已经很好,也多不了几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此为止,基本上对这个神奇电路有了大概感性认识。都是为了提高收音机接收效果,直放机选择性和灵敏度尚 ...

你把之前的双栅机改独立本振了?? 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此为止,基本上对这个神奇电路有了大概感性认识。都是为了提高收音机接收效果,直放机选择性和灵敏度尚 ...

朋友的独立本振+双调谐中放+2822的电路可否也分享一下

网友C:
AD图画好了,原来的草图删除。凭记忆画的,不知有没有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用AD画图,先上个草图

非常感谢!先收藏了,年后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用AD画图,先上个草图

非常简洁精炼的电路, 没有一个零件是多余的, 年后也要山寨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图画好了,原来的草图删除。凭记忆画的,不知有没有差错。

AGC是接T3还是T4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GC是接T3还是T4呢?

两个都接啊

楼主:
明白了,谢谢!
鸡年大吉!!

网友:
好货呀,帮顶呀

网友J:
请教,如何给覆铜板渡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如何给覆铜板渡锡

回ycx2002老师,我是在某宝买的镀锡水,
蚀刻钻孔后,用细砂纸把铜箔面打磨平,放到镀锡水里面,十几秒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个离直放老远了吧~

把T3、T4和检波去掉,用7642代替,零件总数不会超过‘中生代’,区别还大吗?灵敏度交给7642、选择性交给双调谐,功放交给2822。再简单些还可以把独立本振去掉。手头没有7642,有空先画一个最简的超外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T3、T4和检波去掉,用7642代替,零件总数不会超过‘中生代’,区别还大吗?灵敏度交给7642、选择性交 ...

如果能给个不用三端陶瓷滤波的7642中放电路,那就太好了。

网友:
BF998双调谐变频+TA7642+TDA2822,不知能不能成功,BF998双调谐变频是可行电路,已经用过没问题,TA7642及周边元件照抄中生代,TDA2822只画了框图,效果没问题。主要是应用TA7642代替分立件的中放和检波,而且TA7642增益更高兼有AGC功能,使电路简约而不简单。关键看插入的TA7642能不能担负起中放检波的重任,成败在此一举。另外,网上的7642不知质量如何,求质量好的购物链接。

网友C:
BF998做的WBR成功,由Rw调整临界点,总体感觉高低端增益比三极管的均衡,调整范围比较宽。

网友:
刚下单订购10只TA7642,仔细琢磨发现从‘中生代’沿袭来的TA7642画法有待商榷,将该3脚元件画成运放形式并带有+-输入端不妥,同相端与输出端接1M岂不是正反馈?,接地的也不是负输入端而应该是芯片的地,看内部电路就是一个多个三极管的组合,画成三极管形式或者把它理解成一个有放大和检波功能的复合三极管更直观明了。还有这玩意的命名也是奇葩,与功放集成TA7264太容易混淆,得伤脑筋想才分清谁是谁。

网友C:
再问,看手册输出脚与电源端电阻1-2K,‘中生代’用了12K,TA7642工作电流会不会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问,看手册输出脚与电源端电阻1-2K,‘中生代’用了12K,TA7642工作电流会不会太小?

手册的数据是电源1.5V,输出端电阻1~2K,锂电池电压高,输出电阻也要加大,而且要考虑增益和噪声,信噪比要高,增益在其次,增加一级三极管电压放大即可。电阻值要在调整中确定,TA7642最佳值在12~14K。

网友:
引用 网友C:
BF998做的WBR成功,由Rw调整临界点,总体感觉高低端增益比三极管的均衡,调整范围比较宽。

Rw取多大值?

网友:
现在实测60K,用100-500K可调电阻调整决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你先前制作的"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塞机"相比,选择性哪个好点。我现在做直放机灵敏度还行,与外差机差 ...

时间比较久了,跨楼太多,a_fu坛友的原帖内容复制如下:
与你先前制作的"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塞机"相比,选择性哪个好点。我现在做直放机灵敏度还行,与外差机差别不大,就是选择性稍差,主要是强台覆盖弱台比较明显,如果这个选择性不错的话,我是说比你先前的那个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塞机好的话,也准备仿制一个。

a_fu坛友,非常抱歉。发完这个帖子后不久就回老家过年了,后面手机上网不是很方便,坛友们的讨论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回复。今天看了我这个帖子和您刚刚发的一个帖子,我这里想和您讨论一下。

我仿制的第一台中生代机器,Q值倍增器单元和7642部分调整的比较仓促,电路中也没有加可变电阻能方便随时调试,在后面收听过程中,还是有略微的强台覆盖的情况,这个和北极兵老师原贴中视频中的效果相差还是很大的。中生代直放机和那个场管+倍压检波四管机相比,选择性是有差距的,可能是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吧。但是中生代的灵敏度的确要胜于四管机。无奈中生代小鸡送给亲戚了,只有后面抽空再做一台来比较。

您现在已经制作成功了双调谐高放的机器,相信它的选择性会更好。也是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电路,后面有时间的话也准备制作一下,来体验体验。
对此,我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1) 中生代直放机中的Q值倍增电路,究竟可否用到您的这个双调谐高放中?
    从我的直觉来讲,应该也是可以的。由于K241是复合管,比较特殊,会不会造成高放增益太强引起失真。如果您手里有其他型号的场管(k192/bf247,3dj7),可否也拿来试验一下?
    此外,您预留的Q值倍增电路接口来看,应该只有2-3个接脚(插孔),不知道您使用的Q值倍增单元是否设置的稳压电路?
(2) 考虑到阻抗匹配问题,场管可直接接入到天线回路。 您在接入Q值倍增器的时候,可否也试验一下这种场管直接接入天线回路的接法?

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比较久了,跨楼太多,a_fu坛友的原帖内容复制如下:
“与你先前制作的"单场管、倍压检波四管耳 ...

这个我已经试验过,我是用场效应管搭的,接入点为天线热端,地,2.5伏电源。由于接入电容对天线连的频率有影响,所以先不接电源先统调,再接入电源调振荡,临界点很明显。但似乎效果提升不多,振荡强了有失真,感觉过载了,调得弱了效果不明显。仔细调整后,灵敏度和选择性无明显提升,噪音和失真倒大了,所以又焊下来取消了。感觉直放机再提高效果不明显了。我感觉还是从线路的Q值方面提升效果更好些,不会引来不必要的失真和噪音,无源效果应该比有源的效果好。最近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看到用R40C1高Q值磁环的效果很好,灵敏度很高,选择性尖锐,正在琢磨怎么移植过来。

网友:
感觉直接接入天线回路,信号强度更强,手上没有其它场管试验。电源是用TL431稳压过的,前级电流不大,电压很稳定。

网友L(2017-11-02):
无论怎么调R10(503),Q4,Q5发射极电压在0.7V到1.2V之间,无法调到1.9V。R10,R11,D5,D6,Q3,Q4(9013),Q5(9012)这一块在洞洞板上实验也是同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无论怎么调R10(503),Q4,Q5发射极电压在0.7V到1.2V之间,无法调到1.9V。R10,R11,D5,D6,Q3,Q4(9013 ...

R10你只用一个50K的微调电阻是不行的,合适的阻值很可能会超过50K。同样R8也如此,不能只用一个100K的电位器。

我看了一下,印刷电路板上面的可调电阻你是用绿色的引线接出来的,R8可以使用1个200K或500K的电位器串联10K的固定电组;R10可以使用200K的电位器串联2K或10K的固定电阻。

先通过R10调1点处的中点电压,再通过R8调2点处的中点电压。位置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