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布控制器烧了,怎么修

楼主(2017-01-22):
接线的时候试机,运转正常, 突然一条线碰到另一条线短路,开关控制器烧了,灯也不亮了,怎么修,有高手么。
在线等

楼主:
看到有个 透明的保险管好像爆了,上面写的f250v 3a, 是不是买一个回来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线路短路烧保险管了换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短路烧保险管了换新的试试。

已经搞好了,原来烧了的250v 3a 换了个250v4a的玻璃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