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表电阻档测量值偏高

楼主(2017-01-22):
有块95年的MF47表(9v),交流电压档测量正常,直流电压档有点偏低(稍微),电阻X10档,100欧电阻测试显示110欧。X100档,1K电阻测试显示1.1K.          1K、10K没测试。哪里故障?

网友:
先查直流50微安档是否正常。
找一块比较靠谱的表对照测试。

网友A:
呵呵呵,老柳,等明年再发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老柳,等明年再发芽吧,

已经老朽,明年能不能发芽还不知道。

网友:
调整wh1可变电阻。

网友:
调整直流电压可以微动WH2。不过精确调整需其他标准表对比。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的基本档是电流最小的那一档,如果这一档不准确会影响到所有的档位。所以要先检查50微安的,不把这一档调准而去调整其他的只会越弄越乱。只有这一档准确了,才能去各个击破,有的时候是这一档弄准了,其他不用调整就自然而然就准了。极少数有很多的档位元件都出问题的,像你这样的,几个电阻都偏大,往往是公共的地方出问题而不是个别的有问题。

网友:
指针表先检查最小直流档

楼主:
明白,谢谢朋友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老朽,明年能不能发芽还不知道。

肯定能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的基本档是电流最小的那一档,如果这一档不准确会影响到所有的档位。所以要先检查50微安的,不 ...

如果最小电流档不正常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最小电流档不正常怎么调

就是调WH2可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