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动车电池问题

楼主(2017-01-22):
小弟是新手,初次接触电动车电池,正好邻居几个月前电动车被偷了,给了一块电池我,型号是喜德盛48V10VH-26700HE原厂电池,因手中没有充电器,高电压的东西,也不敢冒然充电,所以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1、48伏电动车电池几个月不充电,电压会从降低到0.8伏电吗?我用万用表测量输出最粗的线,只有零点几伏电。
2、电池内外部没有膨胀,里面包裹的电池电芯会损坏吗?
3、整块电池的输出线有两组,一组是粗线,一组是细线,粗线输出电压是48伏吗?细线输出多少伏?
4、如果对其整块电池充电,怎么充?两组线同时接入充电?
5、里面有保护电池的充电电路吗?

网友A:
两根粗的是输出端,红十黑一,细的两根是充电端,也是红十黑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粗的是输出端,红十黑一,细的两根是充电端,也是红十黑一

粗线的是输出,细线的反而是充电输入?那么奇怪?因手中没有充电器,但可以知道充电器肯定是大电流充电,细线能否承受电流?确定细线是充电的?

网友:
粗入细出

楼主:
到底是如何,请教?大电流输入不是玩耍的

网友B:
把外衣剥了,自己查看下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外衣剥了,自己查看下最保险

请教这种电动车电瓶里面有充电保护板?

网友:
都有保护板的

网友C: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如果真的如坛友所说,充电与放电线是分开的,那么充电的是小线,放电的是大线,充电是小电流,放电是大电流.

网友D:
久了最好还是冲下电,激活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如果真的如坛友所说,充电与放电线是分开的,那么充电的是小线,放电的是大线,充电是小 ...

你说的有道理,但问题是新手,没搞过这样大的电池,没有48伏充电器,再说不敢冒然去充,现在楼上有些说粗线是充电,有些说细线是充电,搞糊涂了,不知道谁真谁假,输入输出相反了的话估计会烧,而且标题描述中还有其他几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久了最好还是冲下电,激活麻烦

主要是新手,没搞过这样大的电池,没有48伏充电器,再说不敢冒然去充,现在楼上有些说粗线是充电,有些说细线是充电,搞糊涂了,不知道谁真谁假,输入输出相反了的话估计会烧,而且标题描述中还有其他几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网友:
你这个是锂电池 很贵  粗线一定是放电 也就是供给整车  至于细线不好说
普通铅酸电池只有一组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问题是新手,没搞过这样大的电池,没有48伏充电器,再说不敢冒然去充,现在楼上有些说粗 ...

肯定是输出是大线,充电是小线,还没见过输出是小线,充电是大线的呢.要不就是充电与输出都是同二条线,另外二条是温度检测线.

网友E:
锂电池不能用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输出是大线,充电是小线,还没见过输出是小线,充电是大线的呢.要不就是充电与输出都是同二条线, ...

麻烦,如果像你这样说的话,充电与输出都是那两条粗线的话,就更加模糊了,难道真要拆开里面的保护电路看看究竟?那两条细线也是红黑两种颜色的,估计不是输出就是输入吧,不可能温度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不能用铅酸电池充电器

请教怎么判断是哪种电池?上面标签上有没有标明?里面是一块块小长方形,好像小砖头的小电池,两种充电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如果像你这样说的话,充电与输出都是那两条粗线的话,就更加模糊了,难道真要拆开里面的保护电路 ...

刚刚上淘宝看了下,你那电池是大线输出,小线充电的,锂电池,要用专用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F:
看你啥都不懂还是卖了买铅酸电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啥都不懂还是卖了买铅酸电池好

不是不懂,是第一次接触这类电动车电池,正好得到一块,就想摸清情况,并且在不拆卸的情况下,改造一下其他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判断是哪种电池?上面标签上有没有标明?里面是一块块小长方形,好像小砖头的小电池,两种充电 ...

铅酸电池就是电瓶,都有标志。锂电池充电器比铅酸电池充电器质量好。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都是粗线放电,细线充电,电流2A左右,恒流恒压充电。电压的看什么锂电电池,几串的。48V的一般有4种。有13串和14串的,还有15串和16串的(磷酸铁锂)。最好用专用充电器。

网友:
充电是小电流,放电是大电流。充电的是小线,放电的是大线。

网友:
我的几个月不用充电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自己想一想,电动车是充电时间长,还是骑行放电时间长?同样一个水桶,如水流量不同,加水与放水,时间长的流量大还是时间短的流量大?这种电池要用专用充电器来充电,且保证充放电保护电路完备,才能安全正常地工作,不然很容易坏掉,不用再模糊了:一组细线是充电端,粗的是输出端,新式电动车电机大多都是300W以上功率,电流比较大,特别是启动电流

网友:
电池不用自动放电是正常的,放到干净再充就困难了,就跟汽车电瓶一样,你要是经常忘记关灯放光了电,就可以考虑换电瓶了。

网友:
充电的是小线,放电的是大线,必须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问题是新手,没搞过这样大的电池,没有48伏充电器,再说不敢冒然去充,现在楼上有些说粗 ...

直接找个铅酸的48伏的充电器分好正负接到细线红黑上充,放心冲,冲不坏,我都是这么充的,放电时接到粗线红黑上放电,放心放,放不坏,里边有保护板

网友(2017-03-14):
电动车电池,充放分口,细线是充电线,因为充电电流一般2A,粗线是放电线,电流可达10多安。
输出没电可能是保护板保护了,只要在充电线上加充电器激活一下就有输出了
内部有保护板,买个电动车充电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