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1a2两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7-01-23):
如题,谢谢好心人解答!

网友A:
“直流电子管”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子管”哪去了?

说的太笼统,双1A2可以再生的,可以来复外超差的,也可以是外差加载生检波的。有很多组合,效果最好的是一个1A2变频,另一个中放来复低放,2AP9检波,可以产生相当的灵敏度!

网友:
你是要最简单的两灯再生机还是效果最好的两灯来复外差机?还是居中的外差-再生机。其中后者可以超过标准四灯机的灵敏度,因为用1A2做中放比1K2灵敏。

网友:
当然要效果最好的啦

网友:
两灯来复外差机电路图等待中。

网友:
只要熟悉电路原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经验和成品电路任意组合。或是参考那本《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

楼主:
想要外差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