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陶瓷滤波器的性能, 能抵一级双调谐的带宽吗??

楼主(2017-01-23):
三端陶瓷滤波器以前只存在于高端机, 现在却在低端机普及!  感觉真奇怪, 性能到底谁更好??

网友:
三端陶瓷我见过的性能是不如LC的,另外插入损耗大,所以低端机考虑成本不会采用。另外高端机器用的也不多,只有集成化的机器用的多。

网友:
性能接近。可以代替。

网友:
一级三端陶瓷滤波器要强过一级双调谐中周

楼主:
没想到这一个三脚傢伙这么大能耐

网友:
虽然通带特性比较好,但和LC相比,听感上还是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它的接线图

好东西'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兴趣,估计是二个三端滤波器串联连接增大通频带。

串联是增加选择性,通频带变窄。

网友:
一级三端陶瓷滤波器相当于一级单调谐变压器,但相位特性不好需LC变压器配合使用。

网友:
一级三端滤波器约可提供25-30分贝的带外衰减,综合考虑一般是优于一级双调谐路的,由于其频率不可调,各级中周应该去围绕三端滤波器的频率进行调整,普通三端的匹配阻抗在1k的居多,插入损耗在6分贝左右,激励电平切忌太强,应该尽量靠前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