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耳内异物,与线材对比听感比较

楼主(2017-01-23):
  偶然拜读了一大湿作品用某某线材,听感比较,并列出了种种数据。让敝人深受启发,说到“”异物“”也许各位烧友可能不是很明白,通俗的说吧,就是耳屎。那么为什么又会想到耳屎呢?那就偶然了,一次试听蔡大妈的作品时。听感很差,高频干,中频薄,低频下浅也不够。调试了功放,对比数据。还是无法解决。正想不到办法时,突发奇想,是不是我2个月都没掏耳屎的原因呢?与是找了包棉签,狠狠的掏了一把。看到大砣大砣的耳屎从耳朵里掏出来,那个痛快啊!无以言表,心中也霍然开朗!原来不是线材了原因,是耳屎。于是赶紧把功放打开试了一下,高音那个甜润啊,中音那个厚实啊,低音那个深沉啊。兴奋得我都快随音乐偏偏起舞了。于是赶紧把耳屎全部收集了起了,足足有一小汤勺。决定对它的频率特性进行详细测试,然后再与线材进进行对比。不过可惜了,没有设备,不知哪位大师能提供一下设备!我也没什么好线材,哪位大师也提供一下线材。到时把数据发论坛上来,大家也好学习一下,掏耳屎也是有技巧的哦!

网友A:
17年第一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年第一神帖

谢谢支持不信试试

网友B:
建议医院设立“音响发烧耳科”,为了保证听音效果,应该定期检查,对耳屎过少的发烧友必要时可适当填充耳屎。

网友:
这么说,能听出水电火电的区别,耳屎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异曲同工之妙啊...

网友:
楼主你可以去,耳科看看耳朵了,测测听力了,驾驶证有不?考证前都要测听力。有些人6khz以上听力下降严重,完全没必要再玩音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医院设立“音响发烧耳科”,为了保证听音效果,应该定期检查,对耳屎过少的发烧友必要时可适当填充耳屎 ...

有道理,量要把握,理性发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量要把握,理性发烧

小巧的 32bit 纯音超声波白噪音发生器 莫尔斯码训练器 20KB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5950-2-1.html

听一下你分辨出什么区别叭

网友:
不知道功放生产厂家的设计师在调音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耳屎这个细节呢

网友:
KOF的 “十分小巧的 32bit 纯音发生器 + Morse Code 训练器” 可以产生次声、音频以及超声频率的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 并且能够产生以32bit纯音为基础的Morse Code训练序列。

声音是通过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是通过介质(空气或固体、液体)传播并能被人或动物听觉器官所感知的波动现象。
声音的频率一般会以赫兹表示,记为Hz,指每秒钟周期性变化的次数。而分贝是用来表示声音强度的单位,记为dB。

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在20到2万赫兹(Hz)之间。高于这个范围的波动称为超声波,而低于这一范围的称为次声波。

摩尔斯电码(英语:Morse Code)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是由美国人萨缪尔·摩尔斯在1836年发明。摩尔斯电码是一种早期的数字化通信形式,但是它不同于现代只使用0和1两种状态的二进制代码,它的代码包括五种:
点(.);划(-);每个字符间短的停顿(在点和划之间的停顿);每个词之间中等的停顿;以及句子之间长的停顿。

假设地球人能听到超声频率的物理振动, 并且能够利用这项功能,

那么甚至不需要经过培训, 该地球人就应该能分辨极低码率的摩尔斯电码序列

网友C:
2个月都没掏耳屎。与是找了包棉签,狠狠的掏了一把。看到大砣大砣的耳屎从耳朵里掏出来,赶紧把耳屎全部收集了起了,足足有一小汤勺。
肯定是中耳炎,赶快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月都没掏耳屎。与是找了包棉签,狠狠的掏了一把。看到大砣大砣的耳屎从耳朵里掏出来,赶紧把耳屎全部收 ...

窃以为已经穿孔减压自愈了

网友D:
赞同楼主,大家记住喽,掏耳屎有学问,有的地方不能掏,掏得太干净对声音也不好,要再填进去一点。反复调整耳屎,可以得到最佳听音效果
显然,我是在讽刺那些玄虚派
我认为,好设备最重要的是嗓子,音箱,然后是音源,功放差不多就可以了。线材影响微乎其微。上次帮忙接音箱,剩下几米音箱线他强噎给我,但是我送人了,根本用不上呀!

网友:
关键问题是普罗大众的耳屎不能与大师雷同,这个是个绝对的重要的问题,涉及到实验等价性的问题。所以你们说的没说到关键地方,于是听音就是无法重现的问题了---大师半夜睡觉耳屎 丢失这个关键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楼主,大家记住喽,掏耳屎有学问,有的地方不能掏,掏得太干净对声音也不好,要再填进去一点。反复调整 ...

同道中人